16千瓦消毒烘干机用多少平方的线

楼主(2010-11-05):
求助。如题..从电线杆下来到机器大约50米的距离.16千瓦的电机.请各位高手帮忙.需要买什么样的线

楼主:
380V三相电....

网友A:
若是三相电机,16KW的电机满载电流在32A左右,可以考虑用6平的铜线

楼主:
谢谢.可电工说是要25平方的线...

网友B:
架空线除了考虑安全许可电流以外,还必须考虑电线的抗拉强度,建议用16mm2的铜线。

网友C:
经过计算用6平方的铜线足够。

网友D:
若是三相电,可以考虑用10平的铜线

网友E:
正常的话6平方就够了。你要在外面买6的线要不是正牌子的最多给你4平方用。建议用10的。6平方的华新丽华的

网友F:
考虑到不是临时用电,建议采用10或者16平方的电线,这样多年来省下的电费要比电线钱多得多。。。。。。

网友G:
电源线50米,最好是10平方的4芯铜线,距离远会有损耗的。这是永久使用。临时的话,6平方就够用了!

网友H:
建议用10个平方的......

网友I:
建议用16平方的,长久下来也省不少电费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16平方的,长久下来也省不少电费了

网友K:
三相交流电动机么?那电缆不需要很大规格的,楼上一些有说6平方的,估计考虑实际挂拉或架空线略显不足,但是10平方的铜线或电缆足够了,16平方太浪费。我觉得最佳答案不最佳

网友L:
16mm2铝线或6mm2铜线

网友M:
还是用10平方的比较好,6平方的有点小

网友N:
问的问题不全面,你是消毒烘干的设备,肯定负载不止电动机那么大,还有消毒和烘干的设备功率,二是,你要考虑经济电流密度来做为首先的考量,然后是热校验和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