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变频器短频繁启停周期工作?

楼主(2010-11-05):
大家好!请教:如何实现37kw的变频器拖动30kw.2极异步电动负载1.0kgm2(惯量)在11秒内达到3600r/min,稳定3秒后。然后对变频器发出停车指令,同时用机械方式对电动机转轴制动,完成制动时间是0.5秒(且在发出停车指令后,变频器立即不对电动机输出功率)。完成制动,休息15秒后再进入下一轮循环。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A:
那要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可到达60Hz以上才能使得电动机转速达到3600rpm。楼主如果使用增速变速器也有可能实现,否则就的选择宽频率输出的变频器了

网友B:
异步电机转速达到3600r/min 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应该是60HZ以上。 加速时间11秒—运行3秒—减速时间?秒—制动时间0.5秒—停15秒。如果减速时间不是很短的话,用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配合PLC应该能实现。

网友C:
国产变频器就能实现你的要求,可以打个电话给厂家。他们都会拿台机器过来给你试用一下,好用就行了。

网友D:
这个要求比较高哦,楼主最终方案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可以的,转速设置到高频,设定停运时间,其实所有的变频器二级设置都可以到3600以上,变频器内设主转监控报警不跳机,国产的的50HZ,国外的很多是60的,所以到3600不稀奇,要不怎么出口,关键是提问的你知道二级设置不,不要说随便的厂家的,我经常超负荷试验的玩这些,都国外的,坏了他们修,我不玩日本的,其实希望大家各位玩的试验下,国内的确实不错,日版的最差,韩版、马来都还可以,注意生产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