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十一期--零线电流的大小

楼主(2010-11-05):
知道三相电源的相电流,如果不平衡,怎样计算零线电流大小?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11月20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如果没有PE线的话,在确认无接地漏电流的前提下,用克西霍夫电流定律直接计算不就得了?反正你说已经“知道三相电源的相电流,如果不平衡..........”有了三相电流矢量,求三相电源的线电流矢量和也就是零线上的电流矢量了

网友B:
这个有公式的:I^2=A^2+B^2+C^2-AB-AC-BC,式中的英文字母即表示三相的电流,^2表示平方。

若是在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电流肯定为零。不平横时可按上式计算零线电流。

网友C:
我记得叫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A: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  克西霍夫电流定律 ,音译不同罢了

网友D:
假设A相电流为A安,相位角为0;B相为B安,相位角为-120度;C相为C安,相位角为120度。那么,分别分解三相电流的矢量得:
A相y向电流为Ay1=Asin0=0
A相x向电流为Ax1=Acos0=A
B相y向电流为By2=Bsin(-120)=-B(根号3)/2
B相x向电流为Bx2=Bcos(-120)=-B/2
C相y向电流为Cy2=Csin(120)=C(根号3)/2
C相x向电流为Cx2=Ccos(120)=-C/2
三相Y向电流和:0-B(根号3)/2+C(根号3)/2
三相X向电流和:A-B/2-C/2
三相电流矢量和的“模”是:
根号下{【-B(根号3)/2+C(根号3)/2】*{【-B(根号3)/2+C(根号3)/2】+【A-B/2-C/2】*【A-B/2-C/2】}
=根号下{3BB/4+3CC/4-3BC/2+AA+BB/4+CC/4-AB-AC+BC/2}
=根号下{AA+BB+CC-AB-AC-BC}
这也就是中线电流的大小。
(不好意思:微软公式不会用)

网友E:
以前在电机书上学过有公式的,现在基本忘光了。

网友F:
现在各种电子电力设备使用多了,它们产生大量谐波电流,零线电流的大小很难计算了。

网友G:
1、实际中都是直接测量,没有算的;

2、既然相电流是测定的,在测量一下零线电流不就得了;

3、计算方法是相电流的矢量和,可是相电流的大小可以测量、相位是多少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

3、计算方法是相电流的矢量和,可是相电流的大小、相位是多少你是怎么知道的?

终于还有老刘不知道的东东了,楼主快来解释一下

网友H:
             全是高手啊!

网友G:
实际上是算不了!

网友I:
两种方法:

1、通过矢量运算计算出“中点偏移电压”,再除以中性线电阻;

2、按照负载计算出各相的相电流,然后矢量运算得到中性线电流。

中线去掉,形成三相三线制,根据节点电压法可知负载中点n的电位与电源中点N的电位不相等,发生了中点位移,负载相电压不对称,而三相负载的电流也是不对称的。

网友J:
学的忘光了 这里全是高手啊

网友K:
我也记的三相是平衡的情况下,N上是0

网友L:
很好哇,,,led射灯

网友M:
如果知道三相相电流,矢量相加,就出来了,

网友N:
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各相的负载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1、三相对称负载,各相电流大小相等,相位差120°。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即中线电流为零。取消中线也不会影响三相电路的工作,这就是动力电源采用三相三线制的理由。
2、三相不对称电阻性负载,各相电流的大小不一定相等,相位差120°,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但其大小不会超过三相中电流最大一相的电流值。
3、三相不对称感性和/或容性负载,各相电流的大小不一定相等,相位差也不一定是120°,此时三相电流之和不为零,即中线电流不为零,并且中线电流的大小就有可能超过其中每一相电流大小。

零线电流的大小为:三相上的负载就可以各自算出电流,它们的电流矢量叠加就是零线的电流。

楼主: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fuhuafeng72                 fuhuafeng72
                        qicuie310                     壮壮

30积分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张立旺                         yipin

                           binzhiliu                       刘志宾

网友O(2010-12-17):
没必要做瞬时值计算,也不用矢量计算,三相电流缺(多)多少,就是零线的电流。比如IA=40  IB=40  IC=50  零线电流就是10A。又如 IA=50  IB=50  IC=40   零线电流还是10A,不信你实际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