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字万用表测不出火线对地电压

楼主(2010-11-05):
为什么数字万用表测不出火线对地电压

楼主:
为什么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火线对地电压?

网友A:
不是你的表有问题就是你的测量操作有问题。

网友B:
如楼上朋友所说,不是表就是操作问题,或是线路上没电。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火线对地电压?

网友D:
1、表有问题。

2、操作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朋友所说,不是表就是操作问题,或是线路上没电。

-------------------------------------------------

还有:

1、表有问题。
2、操作有问题。
3、线路上碰巧停电了。

4、火线断线了,测量断电后面部分的对地电压当然很小了

网友F:
线上没有电,还有就是你的万用表坏了

操作是不是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