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这个是模块故障码?

楼主(2010-11-06):
我公司有一套控制系统是用AB做的,从前几天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故障,在同一个0B4E模块下的输出都没有,而同一个控制柜内其他相同模块的输出都正常。而且出现故障的模块接线也没有任何问题,一段时间后自己又恢复正常。这几天出现故障的频率增加了,而且故障模块不是固定的。我刚刚接触AB的PLC,请高手指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排除这个故障呢?应该不是模块损坏吧。另外进模块的电压只有21.7V左右!

网友A:
如果整套PLC还有另外的该类型模块,系统也能停车几分钟,互换一下试试,换过去问题还是存在就应该是模块的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B:
因为故障模块不固定,且电压够,我个人认为有没有可能电源模块带载能力不够,建意更换或加大电源模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