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情况是这样的,上电后,CPU的I/O灯是常亮的,AI模块也是,DI,DO的没亮.手册上说是外部错误,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导下,导致问题的可能原因,帮忙分析下.(U=1634,AI=AEY800)

另外,编译后它会提示以下这两个警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设备 (0.3 ) TSX DEY 32D2K} : 模块需要不是来自电源的电压容量 重叠问题:
{设备 (0.4 ) TSX DEY 32D2K} : 模块需要不是来自电源的电压容量 重叠问题:

网友A:
貌似模块接线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模块接线!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貌似模块接线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模块接线!

你指的是AI模块的问题还是DI模块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41912604工控技术交流群

网友C:
,DI,DO的没亮.

一个指示灯都没亮?

至于那两个警告,不用理会它,只有不出现错误就OK。

网友D(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E(2018-10-09):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F(2019-11-16):
修改一下,重新下载回去会有问题吗修改一下,重新下载回去会有问题吗修改一下,重新下载回去会有问题吗修改一下,重新下载回去会有问题吗

网友G(2021-01-06):
学习经验,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