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12-工控擂台-线号标注规范?

楼主(2010-11-06):
        结合自己的实际应用谈谈自动化系统控制柜和成套电器柜柜内线缆标注规范有那些?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缆的线需要编号或者指定颜色,单根的线路不需要编号,但应该指定颜色和线径, 对于在电线上线号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I、电线接到哪个器件的连接点上即以该器件名字+连接点命名,如线的一端接在继电器”=U21+F02-K01”的”A1”上, 另一端来自PLC的输出模块”=E41+F04-A008”的25号端子上,则连接到继电器的线号可命名为:”=U21-K01:A1”,而电 线的另一头(在PLC端子处)的线号为”=E41-A008:25”(由于器件所属的位置明确,故可以省略电柜名称),这种方式 在后期维护中对于更换器件带来方便,以及电线脱落时可以迅速找到相应的位置接上。 II、线号命名规则与上类似,只是把线号的位置互换一下,即线号的一头挂的线号表明其线路来自某个器件的连接位 置(源位置),而不是目标位置,此时若源来自另一个电柜,则命名中电柜名不能省略,这种方式的好去就是在后期 可以很方便的查找电路,譬如,对上面的连接,继电器”=U21+F02-K01”的”A1”上连线的线号是”=E41+F04A008:25”,则我们不需看图纸就知道其来自哪个PLC输出模块的IO点。 毫无疑问,在电柜制造过程中,方式II会比方式I在线路编号时稍微复杂,接线人员也更容易犯错,但其带来的好处比 方式I更有效。

网友B:
线号标注对于不同厂家可能要求不同,原来看过不少外来的柜子。

最简单的是没有线号,或者只有1个数字或2个数字,只能基本上看出原理图。

当然我们单位现在都是包括线型、颜色、去向、和线号(线号不是必须的)。截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C:
动力电源进线*A、*B、*C、N

断路器出线*L1、*L2、*L3

各设备控制回路,1#设备:101、103。。。。。199,2#设备:201、203。。。。299,以此类推。

网友D:
尽管每个厂家制作的电气控制柜(箱)标记不尽相同,但是在接线端子和线缆这方面的标记还是有一些规定的。归纳如下,仅供参考学习班

一、接线端子的标记

1、电器件(比如电阻器、熔断器、继电器、变压器、接触器、电动机)和这些器件组成的设备的接线端子,采用大写字母或数字标记,不能用字母“I”“O”

2、接线端子标记方法应遵守下列规定:

(1)、单个元件的两个端点应采用连续的两个数字标记,奇数数字小于偶数数字;

(2)、单个元件的中间各端点的数字采用大于两端点的自然递数字,且从较小的数字端点处开始标记;

(3)、几个相似元件组成一组时,各端子可用字母数字标记,也可以采用数字标记。在仅用字母或数字标记的字符组中,为避免引起混淆,可在两者之间加以圆点;

(4)、同类的元件组用相同的字母标记时,应在字母前加以数字以区别。

二、特定导线的标记

1、三相交流系统的电源导线用L1、L2、L3标记,不采用习惯标记A、B、C

2、小母线标记的文字符号,当不够使用时,可以按其原则进行派生。

三、绝缘导线的标记

1、连接成套设备和其组成部分的设备端子的绝缘导线,应采用主标记和补充标记组合的标记识别系统;

2、主标记只标记导线或线束的特性(只反映导线或线束两端与器件、装置等的连接关系)。而不考虑电气功能;

3、电气图中主标记采用从属远端标记,必要时可以采用远端标记与独立标记配合使用的组合标记。

从属远端标记:对于导线,其终端的标记应与远端所连接的端子代号相同。对于线束,其终端标记应标记出远端所连接的设备的部件的标记。

独立标记:给每一个导线或线束规定一个相同的标记,他与导线连接端或设备上的标记无关,独立标记可以采用数字或字母和数字构成。

4、补充标记,补充标记标记导线或线束的电气功能,用来作为主标记的补充。标记符号可以采用字母或数字。为了避免混淆,可用符号将补充标记和主标记分开。

四、电缆编号

1、电力电缆编号和标注按照以下规定:

(1)、电力电缆编号一般以电源侧的回路编号为该电缆的编号,联络电缆宜采用一侧的回路编号为该电缆编号;

(2)电缆应标记电缆编号、型号、规格(芯数、截面积);

(3)、控制电缆编号的组成模式:可以一路顺序分。一个回路的并联电缆采用同一的编号。

2、通讯电缆的标记按照以下规定

(1)、通讯系统采用的安装号,常用有进出线的设备,用数字表示其进线和出线,同时规定奇数1-表示进线,偶数2-表示出线。

(2)、凡是通讯电缆的标记形式,在标记时均在斜杠“/”加注“T”。

以上总结也许不尽全面,仅供参考。有时侯端子标记需要和项目代号融合起来使用。

网友E:
去发电厂看过电缆标号。

基本是名称 来自XX

网友F:
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要求,不同设计人员习惯也不一样

没有什么规范,只是一种标号而已,只要便于安装时以及日后维修看着清楚直观,容易理清头绪,
为了施工和维修建议不要弄太繁琐的!

网友G:
线标注问题令人头疼,一直以为正规标准的线号标注觉得太繁琐,怎么标注才算是既简单,又标准呢?

网友H:
线的标注中国和外国,甚至不同的地方都不同,动力线一般是L1L2L3电机般是UVW

网友I:
各个行业电器标示都会不太一样,有进口机床电器标示一般是由小--大数字标注,一般一条线之间的数字是连贯的。

网友J:
各位:在下多嘴了,希望大家多看看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电气图纸,能看到线的编号和图纸的页码,真的很好。不妨学学。

网友K:
建议参考一下通用电气标准

网友L:
4楼的总结非常全面。

网友M:
这个非常好,我一直以来标注都是那种通俗型的。

网友N:
很有见地,4楼的请问如有变频该采用何符号呢

网友O:
做机床的,自己的一些线号编制规则。

电源进线用L1、L2、L3标记,电机电源进线用U*、V*、W*表示,*为数字,从1开始编制,第几台电机就用数字几,电机进线前的线号就用?U*,?为数字,从1开始编制,离电机进线最近的第一个线号为1。

控制线路:从线号1开始编制。线号0为控制变压器AC110V输出端的公共线号,线号00为控制变压器AC24V和AC6V输出端的公共线号。直流24V用P和M表示。PLC输入点和输出点分别用X和Y后接I/O点编号表示(日系PLC)或从100开始编制输入点线号,用200开始编制输出点线号(西门子系统)。

网友P:
        在绘制电气和仪表图纸时,偶一直是按照GB/T16679国家标准进行线号编制的。这个标准原来的全称是《GB/T 16679-1996信号与连接线的代号》,自从2009年11月1日以后,新版本改为《GB/T 16679-2009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信号代号》,这是目前为止最新的等同采用IEC 61175:2005的版本。如果是发电厂的图纸,还要参照《DL/T950-2005 电厂标识系统设计则》这个源自德国被称为KKS编码的国家行业标准。
        一个线号基本上是按照“参照代号:信号名:变量(附加信息)”进行编号的,对于简单的随机控制箱,为了简化线号常常省略参照代号,直接使用信号名做线号;在很多情况下,为了简化线号,也不使用变量(附加信息)。在项目内部也不使用参照代号。信号名的构成按“分类_短名_基本信号名”格式和GB/T 5094.1、IEC 60747、GB/T 4026、GB/T 4205、GB/T 5465、ISO 3511-1、GB/T 20063.6、GB 3102.5、IEC 60027等相关标准给出的名称组成线号。
       下面以偶常用的线号举些例子(无参照代号):
        24V电源的线号:正极:L_DC1_L+或L_DC1_24V
        24V电源的线号:负极:L_DC1_L-或L_DC1_0V
        TTL电源的线号:正极:L_DC1_VC或L_DC1_5V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流输出导线同名端:M_CT1_I1L1,M_CT1_I1L2,M_CT1_I1L3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流输出导线公共端:M_CT1_I1NE
        电机停止按钮导线线号:C_Mot_Stop
        如果一个电机的控制回路中有两个停止按钮时,如面板上一个,就地操作箱上一个,则线号为:
面板:C_Mot_Stop:1;就地操作箱:C_Mot_Stop:3,;控制柜内部:C_Mot_Stop:2
        手操器的设定值信号线:S_Reg1_U-Set
        电压测量变送器输出电流信号:M_VT1_UL1:3(10mA) ;M_VT1_UL2:3(10mA);M_VT1_UL3:3(10mA)
        带开方的差压变送器(流量测量)输出电流信号:M_FT1_IG1:1(20mA)
        温度变送器输出电流信号:M_TT1_IT1:1(20mA)
增加参照代号后线号则为(为了简化线号,偶在简单系统的控制柜内部,一般不用参照代号):例如
        灌装停止控制导线线号:  =VL1: C_Mot_Stop或 =VL1: C_Mot_Stop:1; =VL2: C_Mot_Stop或 =VL2: C_Mot_Stop:1
        关闸门控制导线线号:  =MA1:C_Val_Run:1 ;=MA2:C_Val_Run:1 ;=MA3:C_Val_Run:1 ;=MA4:C_Val_Run:1 ;=MA5:C_Val_Run:1
        微机称重系统复位信号导线线号:  =WIC1:C_SYS_RESTART
        电机控制导线线号:启动:   =MA1:C_Mot_Run:1;停止:  =MA1: C_Mot_Stop:1
就如上述例子中的关闸门控制导线线号,一个控制柜可能控制多个回路,偶就用参照代号加以区分,而信号名和变量(附加信息)则完全相同。电机控制导线线号也是如此。

网友Q:
电源进线用L1、L2、L3标记,电机电源进线用U*、V*、W*表示,24V用24+、24-或者L+和L-,控制回路按编号来标记。PLC的输入和输出点根据不同PLC的定义来标识,如西门子输入用I、输出用Q。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很有见地,4楼的请问如有变频该采用何符号呢

电源输入为:L1/R、L2/S、L3/T。输出U、V、W,一般标记变频器说明书接线图中指明的多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在绘制电气和仪表图纸时,偶一直是按照GB/T16679国家标准进行线号编制的。这个标准原来的全称是《GB/T 16679-1996信号与连接线的代号》,自从2009年11月1日以后,新版本改为《GB/T 16679-2009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信号代号》,这是目前为止最新的等同采用IEC 61175:2005的版本。如果是发电厂的图纸,还要参照《DL/T950-2005 电厂标识系统设计则》这个源自德国被称为KKS编码的国家行业标准。
        一个线号基本上是按照“参照代号:信号名:变量(附加信息)”进行编号的,对于简单的随机控制箱,为了简化线号常常省略参照代号,直接使用信号名做线号;在很多情况下,为了简化线号,也不使用变量(附加信息)。在项目内部也不使用参照代号。信号名的构成按“分类_短名_基本信号名”格式和GB/T 5094.1、IEC 60747、GB/T 4026、GB/T 4205、GB/T 5465、ISO 3511-1、GB/T 20063.6、GB 3102.5、IEC 60027等相关标准给出的名称组成线号。
       下面以偶常用的线号举些例子(无参照代号):
        24V电源的线号:正极:L_DC1_L+或L_DC1_24V
        24V电源的线号:负极:L_DC1_L-或L_DC1_0V
        TTL电源的线号:正极:L_DC1_VC或L_DC1_5V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流输出导线同名端:M_CT1_I1L1,M_CT1_I1L2,M_CT1_I1L3
        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流输出导线公共端:M_CT1_I1NE
        电机停止按钮导线线号:C_Mot_Stop
        如果一个电机的控制回路中有两个停止按钮时,如面板上一个,就地操作箱上一个,则线号为:
面板:C_Mot_Stop:1;就地操作箱:C_Mot_Stop:3,;控制柜内部:C_Mot_Stop:2
        手操器的设定值信号线:S_Reg1_U-Set
        电压测量变送器输出电流信号:M_VT1_UL1:3(10mA) ;M_VT1_UL2:3(10mA);M_VT1_UL3:3(10mA)
        带开方的差压变送器(流量测量)输出电流信号:M_FT1_IG1:1(20mA)
        温度变送器输出电流信号:M_TT1_IT1:1(20mA)
增加参照代号后线号则为(为了简化线号,偶在简单系统的控制柜内部,一般不用参照代号):例如
        灌装停止控制导线线号:  =VL1: C_Mot_Stop或 =VL1: C_Mot_Stop:1; =VL2: C_Mot_Stop或 =VL2: C_Mot_Stop:1
        关闸门控制导线线号:  =MA1:C_Val_Run:1 ;=MA2:C_Val_Run:1 ;=MA3:C_Val_Run:1 ;=MA4:C_Val_Run:1 ;=MA5:C_Val_Run:1
        微机称重系统复位信号导线线号:  =WIC1:C_SYS_RESTART
        电机控制导线线号:启动:   =MA1:C_Mot_Run:1;停止:  =MA1: C_Mot_Stop:1
就如上述例子中的关闸门控制导线线号,一个控制柜可能控制多个回路,偶就用参照代号加以区分,而信号名和变量(附加信息)则完全相同。电机控制导线线号也是如此。

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S:
20MP获得者:cntszxb                              浅醉闲眠
10MP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ye_w                                ye_w

                            tclwzy                                 云锋

                           zyw3166                             zyw3166

网友O:
引用 网友S:

20MP获得者:cntszxb                              浅醉闲眠
10MP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ye_w                                ye_w

                            tclwzy                                 云锋

                           zyw3166                             zyw3166

  我的MP在哪里呀??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谢谢啦。

网友P:
偶也没收到呢,论坛有个投诉的帖子,可以跟帖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