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摁下去不弹起来,怎么设计

楼主(2010-11-06):
设计一个按钮,摁下去不弹起来,怎么设计? 谢谢

网友A:
你在按钮属性里面将按钮设置为“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B:
采用两个图片,一个是弹起的图片一个是按下的图片,然后设置显示/隐藏属性,单击后置位,将弹起的图片隐藏

网友C:
使用动画按钮或者动画显示,选择不同的位图加以区别即可。

网友D(2010-12-14):
引用 网友A:
你在按钮属性里面将按钮设置为“取反”就可以了

网友E:
哈哈~~~你问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F:
现在的按钮很多啊,设计个限位槽再加个弹簧需要重新按下一次才弹起。

网友G(2011-06-11):
麻烦一楼和四楼,实践之后再回答,取反不能达到楼主的意图

网友H:
置on  置off,则二次。。。按就不起作用

网友I:
交替型的或是用置位形式的都可以

网友J:
采用自锁形的按钮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采用自锁形的按钮就行。

网友L:
动画显示构件-使用取反功能即可。

网友M:
这个问题把多数人问蒙了!

网友N:
还动画呢,人家问的是实际的按钮,不是触摸屏里的。

网友O(2011-12-14):
自锁型的按钮在哪里呢,怎么没找到?

网友P:
自锁型的按钮?   按下就置"1"或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