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原理

楼主(2010-11-06):
1.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是一种作为控制用的特种电机, 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一步一步运行的, 其特点是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100%), 所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要有一电子装置进行驱动, 这种装置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它是把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转化为步进电机的角位移, 或者说: 控制系统每发一个脉冲信号, 通过驱动器就使步进电机旋转一步距角。所以步进电机的转速与脉冲信号的频率成正比。所以,控制步进脉冲信号的频率,可以对电机精确调速;控制步进脉冲的个数,可以对电机精确定位目的;

  2.驱动器的细分?

  要了解"细分",先要弄清"步距角"这个概念: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0.9°/1.8°(表示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

  步进电机通过细分驱动器的驱动,其步距角变小了,如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时,其步距角只为‘电机固有步距角‘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当驱动器工作在不细分的整步状态时,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电机转动1.8°;而用细分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时,电机只转动了0.18° ‘,这就是细分的基本概念。 细分功能完全是由驱动器靠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产生,与电机无关。

  3.驱动器细分有什么优点,为什么一定建议使用细分功能?

  驱动器细分后的主要优点为:?完全消除了电机的低频振荡。低频振荡是步进电机(尤其是反应式电机)的固有特性,而细分是消除它的唯一途径,如果您的步进电机有时要在共振区工作(如走圆弧),选择细分驱动器是唯一的选择。?提高了电机的输出转矩。尤其是对三相反应式电机,其力矩比不细分时提高约30-40% 。?提高了电机的分辨率。由于减小了步距角、提高了步距的均匀度,‘提高电机的分辨率‘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这些优点,尤其是在性能上的优点,并不是一个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跃。根据我们的记录,原来使用不细分驱动器的用户通过比较后,大都改选为细分驱动器。所以我们建议您最好选用细分驱动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详细,我想问下步进驱动的电流电压变化对扭矩的影响大吗?

网友B:
我想问下步进驱动的电流电压变化对扭矩的影响大吗?

电流变化当然对力矩有影响,电压的变化,要细看是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