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2W和RS48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06):
看了6070iH2的使用说明书,当D型母座管脚做485通讯时,COM1是RS485   2W,Date-对Rx-,Date+对Rx+,COM3是RS485,Date-对

Date-,Date+对Date+,搞不懂我是应该选择COM1的RS485 2W呢?还是选择COM3的RS485?

而在软件的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接口类型里面只有RS485 2W选项,没有RS485选项。这两者不是很矛盾的吗??

网友A:
和什么PLC连接?

楼主:
和台达的温控表连接啊

网友B:
记得eview通讯口类型有2w和4w。

RS485 2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两线制,也就是除GND外有两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4W 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四线制,也就是RS422的方式,除GND外有四个信号线要接

网友C:
2W和4W的就是通讯是半双工,双工的,要根据PLC的类型来定义的,大多数都是2W的,三菱的是4W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D(2011-12-10):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E(2013-09-30):
顶!!!个位高手。2W和4W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

网友F(2013-11-19):
我用的三菱也是2w的啊。

网友G(2014-01-15):
2W和4W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以前只是使用

网友H(2014-07-06):
RS485 2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两线制,也就是除GND外有两个信号线要接

网友I(2020-03-01):
W是WIRE的意思

网友J:
2W和4W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

网友K:
两线485,半双工?4线全双工?有的PLc4线485又是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