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口问题

楼主(2010-11-06):
DVP-12SA的通讯口,RS232通讯默认的是COM1,我可不可以把它改COM2呢?让COM2口做RS232通讯啊?谢谢

网友A:
DVP12SA的COM2只能作为RS-485通讯,不能作为RS-232通讯。

请问你为什么要将COM2改为RS-232通讯呢?

楼主:
因为我的触摸屏(不是台达的触摸屏)需要同时做485通讯和232通讯,而485通讯在触摸屏上是COM1通讯口,所以我要把232通讯口改成COM2口。我看到软件上通讯设置里面可以把RS232改成COM2口的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B:
485口也可以和别的触摸屏通讯的

网友C:
你的触摸屏上用COM1设置成485,接PLC的COM2口不就得了!

你以为两个都要是COM1才可以吗?

楼主:
比如做232通讯,屏的com口不用与PLC的com端口号一致?

网友A:
屏的COM口不需要与PLC的端口号一致,但要保证硬件一致,比如RS-232-----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