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用模拟量输出怎么弄?

楼主(2010-11-06):
现在用的是2台VFD-B的变频器,想通过1#变频器设置频率让2#变频器跟踪。

看到是可以用模拟量来做。不过看了参数说明后,

参数中有AVI,AUI,ACI着3种,不知道用哪种,怎么接线?

请各位高手,大虾指教!

小弟在这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好好看看说明书就很清楚了,是比较简单的。每个变频器都有与它实时频率相对应的信号输出的,你可以用这个信号实现跟踪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你好好看看说明书就很清楚了,是比较简单的。每个变频器都有与它实时频率相对应的信号输出的,你可以用这个信号实现跟踪控制的。

现在跟踪是能跟踪了,不过精度不高啊,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精度吗?

比如1#30HZ,2#就要跟踪为30.01HZ这样的?能办到吗?要怎么做?

请指点。谢谢你

网友B:
我直至目前还没做过这样的系统,期待中。。。

网友C:
找台达技术支持呀,他们对变频器的设置肯定清楚,个例或者专业性太强的大家经验还是很少地

网友D:
第一台输出接第二台输入即可!

网友E:
ABG

不过精度不高啊,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精度吗.每个变频器都有与它实时频率相对应的信号输出的,你可以用这个信号实现跟踪控制的

楼主:
到也不是要求精度多高,至少要线性的减少或者增加。

如1#30,2#33

1#4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