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质保期维修要付费

楼主(2010-11-06):
我们于2010-9-26购买了一台日资国产触摸屏,型号AGP3300-S1-D24,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坏了,寄销售商(无锡市幅瑞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后,他们于收到当天送生产商(无锡普洛菲斯电子有限公司,铭牌PROFACE)检测,结果是COM1口烧坏,需要付款维修。因这东西是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坏的,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检测结果与维修付费要求。在没有维修的情况下把触摸屏要了回来。我们开机后也对烧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真与他们的结果不同。于是我们将自己的分析以传真的形式分别发给了销售商与生产商,他们收到后固执己见,对我们的分析只说了:线是你们自己接的,我们没办法分析。试想,你是生产商,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不能分析原因,质保期内,还要用户付费这说得过去吗?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耍赖吗?因此要投诉生产商与销售商,并强烈谴责生产商的这种耍赖行为!

网友A:
不要用日本的东西

网友B:
它家修一个串口一般都要五百来块钱

网友C:
很正常~~~

正常使用串口芯片怎么会烧毁?

网友B:
用过就知道怎么会烧毁,而且经常烧毁,其它的屏幕没发现过这种毛病,哪怕国产屏

网友D:
没办法,检测标准厂家说了算

楼主:
下面我来公布烧坏真相:因传不了图片,有些不好说明!

楼主:
我认为烧坏的原因是因内部元件质量问题引起的,原因如下:
1、COM1口没有大电流窜入的可能。与COM1口相连的只有AB公司PLC(1762-L40BWA)的一个八针RS-232口,最大输出电压只有+5V,若是+5V电流接入就能烧坏COM1口,这台机器在实际中可能根本没法使用。在RS232的通讯中,传输电平任何时候都可能与+5V相同。
2、从烧坏的情况来分析也是元件质量造成的。大电流烧坏的电子元件均是表面爆炸,元件碎片四溅,元件四周产生黑烟附着。现在电路板上实际情况是:元件明显烧坏,保存完好,没有碎片溅出,电路板上的黑烟只有一个向上沿伸的方向。这分明是一个时间累积缓慢烧坏的过程,因元器件发热导致烧坏的过程。

他们讲:AB-PLC串口有24V电,就算是有,我认为这也是他们的设计缺陷造成的,也是我有生一来第一次遇24V电源能烧坏电子原件的情况.好像现在的电子器件没有几个耐压不足DC24V吧.

    以上是我个人的分析,请各位工控同仁发表自己的高见吧.

楼主:
还有大量证据我将陆续上传,请各位同仁一定要把此贴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