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选用牌子与价格之间的较劲!!进来给给意见

楼主(2010-11-06):
本人第一次接到项目!是一台15KW油泵带1个300吨液压杆和2个辅助杆

控制方面小弟已经做好了就是在15KW电机启动的星三角接触器上面有点疑惑!

如果用施耐得的一个40A和2个30A(都没带灭弧的)那样的话成本要贵一点!

现在就是想用天正或德力西的瓦壳的(带灭弧盖的)1个65A和2个40A的要便宜一点!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用过不知道用天正或德力西的能用多久?给点经验之谈!

网友A:
15KW的油泵?用一个CJX2-5010的接触器直接启动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如果用施耐得的一个40A和2个30A(都没带灭弧的)那样的话成本要贵一点!

现在就是想用天正或德力西的瓦壳的(带灭弧盖的)1个65A和2个40A的要便宜一点---------我不知道便宜多少?反正你说的那俩国产牌子的估计用不过1年的保修期,如果买2套依然还便宜,那可以考虑,否则建议不要贪图便宜

网友C:
    油泵电机不经常起动,要求应当不很高,只要质量可靠的产品就可以;但我多年未注意低压电器了,对现在的牌子都不熟悉。

    另,想来,施耐得40A和30A,应当都是有灭弧功能的,只是形式不一样罢了。

网友D:
国产的接触器质量不咋滴

网友E:
一般都不用国产的东西,即使再便宜的。以为国产的东西太不让人放心了

网友E: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富士SC-E3和两个SC-E2来切换,价格虽然较国产的东西贵些,但是用起来让人比较省心

网友F:
国产的往往推荐提供1~2个等级

楼主:
谢谢哥们的意见!小弟是这样认为的:只要不经常启动就等于减少了启动时的大电流冲击触点!接触器参数已经用大了一个规格!而且用老式瓦壳盖的灰尘进去的几率少了!触点坏的几率也就少了!就是说国产再差工作频率低选型大级估计也就问题不大了!同比施耐德或富士的价格要便宜1/3!须然是冒险了点但小弟还是想试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网友B:
要是冒险用国产的,我宁可拿着天水213的也不要温州的

楼主:
我还是拿了施耐得的40A和30A的!

楼主:
哦是了请问天水的是不是所谓的正野这个牌子?

网友G:
要用施耐德就要用原装进口的,不要用国内生产的,质量较水,包括西门子也不要用国内生产的,国内生产的质量很差,还不如一些国内自己造的呢,如天水的。

网友B:
天水213就是上海施耐德的中方投资方企业,他们的接触器几乎就是国产接触器的最优标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天水213就是上海施耐德的中方投资方企业,他们的接触器几乎就是国产接触器的最优标杆了

质量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