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型变频器显示r000

楼主(2010-11-06):
如题,请问显示r000是啥含义?是否需要更换呢?

网友A:
需要重新对功率部分进行定义,对于CUVC板P60=8,在P70中输入订货号

网友B:
需要更换CUVC,嘿嘿!

网友C:
本人覺得正常...........................

网友D:
应该显示r001=9,需更换CUVC

网友E:
正常,按P键就可以显示状态

网友E:
如果硬件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维修6SE70      45KW以上的变频器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