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点不亮

楼主(2010-11-06):
PLC没程序,触摸屏会亮不,谢谢指教,急!!!!!!!!!!!!

网友A:
小心别弄坏了!

网友B:
可能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建议维修,上海周边的可以给我看看,公司专业做各种触摸屏(包括西门子触摸屏、威纶触摸屏信捷触摸屏、台达触摸屏等)销售就售后维修:http://www.52hmi.com

网友C:
至少应该还有WIN CE 系统在啊,怎么不会亮呢?

网友D:
触摸屏亮不亮,和PLC有什么关系啊,

西门子的触摸屏 高压板和灯管经常坏的啊,呵呵,前段时间刚搞了一个

网友E:
亮不亮还是要看情况的,你看下触摸有反映的话要去考虑背光灯电路了。如果是背光等电路有问题的话就好办了。如果上了电没反映先查电源,电源好的话涉及到的电路比较复杂了。

网友F:
是点不亮还是黑屏?机子已经启动了,还是黑屏那说明灯管烧了,或者高压坏了,机子完全启动不了的话,那说明机子的电源有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主板也有可能有问题,导致系统无法启动。西门子最近出来的屏MP系列的高压部分很容易坏。我们维修很多类似这个故障的。

精修触摸屏,销售触摸屏配件,各品牌型号配件齐全,周期短,价格好。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程序开发,编程调试。广东地区的可以找我们合作。

邮箱:gzyoyi888@163.com 13418005198 QQ:958447676 李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