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请教,S7-200的

楼主(2010-11-06):
设备上用的S7-200CPU224和维纶6070iH触摸屏。

机器一共6个工位,在第2个工位装有光电检测,如果没有袋,第3个工位不动作,用移位做的,系统检测到液面不足后弹出报警画面,报警画面上有确认按钮,可返回工作界面,运行中发现,当点了确认按钮后,第3个工位就不动作了,然后又恢复正常,此时光电是检测到有袋的,感到很奇怪,幸亏手边还有个224XP,换上这个后用一个口监控。

正常情况下,编码器角度大于180的上升沿,如果有光电信号,我把一个2#10赋值给一个寄存器,然后做移位,我在监控的时候发现每次按下确认按钮的时候,那个寄存器就会被装载一个值27。

查看了下地址,我在触摸屏设置了一个切换基本窗口的地址VW50,这个赋值的寄存器的地址是VW52,而报警的时候画面是切换到27号,也就是当报警开始的时候,27被装载到VW50,奇怪的是当画面从第27号切换回去的时候,27被装载到了VW52,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把那些赋值和移位的地址都改了,就没有问题了。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27会跑到VW52里,我在屏上并未设置读取当前画面,而且即使设置了,也应该一报警就过去了。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看里面的VW52\VW50是不是有重复利用的地方,再有就是是不是用到VD48,VD50之类的

楼主:
没有上述问题,以前用和利时PLC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那个PLC我用移位的时候没分配地址,是系统自动的,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B:
你可以考虑更换地址试试。看看是否还有这个27会随着地址变化

楼主:
换了就没问题了,但是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应该是地址重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换了就没问题了,但是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嗯,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有地址冲突

网友D:
地址冲突,查看触摸屏页的寄存器寻址方式,仔细看编程手册

楼主:
看来以后编程的时候,PLC切换基本窗口的地址要离别的远远的。

网友E:
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设备的构造不清,动作的条理不清,程序地址更加不清。

只知道有个PLC有个屏有个编码器,与位置有关与液位有关,要确认些什么,屏有画面控制等等。

就是不知道一共说了多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