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故障案例

楼主(2010-11-06):
一、 时间:2002年12月25日凌晨3点
二、 故障现象:丙烯、氨流量突然变为零。
仪表值班人员迅速到现场检查气源正常,调校发现:丙烯、氨阀门定位器输出故障,丙烯阀门定位器当输入信号从0%到75%变化时,阀门不动作;氨阀门定位器当输入信号从0%到30%时阀门不动作。两个阀门定位器从100%到0%变化时,阀门直接关死,没有线性过渡。
三、 故障分析:
上述故障现象可能是阀门定位器(1)线性不良(2)行程不足(3)滞后造成的。引起线性不良的原因有:气源压力不足、反馈与凸轮形式不一致和反馈杆与装配面在50%开度时不呈直角;引起行程不足的主要原因:行程调节与调零不良;引起滞后的主要原因有滚轮与凸轮接触不良和安装螺丝松动。
四、 处理经过:
首先检查气源正常,对丙烯阀门定位器进行零点和量程旋钮调整正常,安装螺丝无松动现象,反馈杆与装配面亦正常,阀门仍线性不好,中间没有过渡。为了尽快恢复开车,经过与工艺人员商量,决定先换下丙烯、氨阀门定位器。由于没有备表,从其它阀门上拆下两台阀门定位器,替换丙烯、氨阀门定位器后,两阀均已正常。我们对两台故障阀门定位器进一步分析发现:滚轮与凸轮接触不良,原因如下:正常开车阶段,阀门动作范围小,使反馈滚轮转动压杆轴之间的润滑脂老化,摩擦力增大;另外,天气寒冷更增加了润滑脂的粘稠度,拉紧弹簧无法克服其摩擦力,致使定位器反馈部分动作迟缓。当输入信号从0%到100%变化时,反馈滚轮不能及时压在反馈杆上,处于脱离状态,使阀从0%至100%变化时无线性。
五、 结论:
经与厂家技术人员共同分析确认:该故障属产品润滑脂质量不合格造成。

网友A:
又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B:
谢谢楼主!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C:
阀门定位器整定后存储的信息丢失或阀门定位器安装位置移动还有可能反馈杆脱落、松动、卡碰,总之阀门定位器的初始状态改变。更可能是调节阀内有杂质卡住,造成定位器输出不断增大,直至杂质被压烂或被介质冲走。

网友D(2011-01-09):
不错,我也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E:
建议你可以换一个啊姆生的定位器,如果控制不是很精确,可以用启闭式的, 定期给阀杆润滑,不要给空气三联件注油,当外部信号丢失,就全开了,

前期我们设备也有这样的问题,改造后就好了,要不给管路陪两套定位器,出现阀门问题,可以随时切换,不影响的。

楼主(2011-04-30):
谢谢 ,这么多人关注,其实这是给定位器厂家解决了一个他们选用润滑脂不当的问题,只有我们和厂家联合,才能不断完善仪表设备的质量,提高国产设备在国内化工装置中的占有率。

网友F:
不错的经验!值得借鉴啊。

网友G:
写的很好!让大家都学习了!

网友H:
故障处理更换及时,分析判断故障能力强。

网友I:
谢谢楼主的分享,为大家少走弯路积累间接经验。

网友J:
类似阀门建议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定期进行大幅度开关调试,避免局部摩擦大造成控制失调

网友K(2011-06-07):
分享了,我很赞赏LZ这样将记录做的很细,不仅是自己受益还可与大家共分享。顶

网友L:
写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M:
谢谢楼主的分享,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N: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阀门定位器呀?滚轮与凸轮没见过

网友O(2011-08-03):
我们公司用的是乐清的阀门定位器,这个故障我们那也出现过,信号给到50%不动作,给到60%全开了。线路故障问题不是很大,连杆缺油卡,内部螺丝松动。温控不精确了我们都是自己用信号输出表(4800一块)来校正,4-20mA,4mA全关20mA全开并且是匀速开关,也可用日本岛电仪表的输出小校正阀门定位器。

网友P(2011-11-02):
之前碰到过凸轮绕曲阀也是这种情况  反馈杆摩擦力大 不灵活  弹簧回复力不够 与凸轮板之间不能紧密接触 有一定间隙   单座阀的话反馈杆断裂也有可能是这种故障  “要么全开要么全关”

网友Q(2011-12-29):
学习了,谢谢楼主,以后可以借鉴及参考了

网友R:
谢谢,多多学习,无私的搂住

网友S(2012-05-01):
我们用的是KOSO的阀门定位器,目前还没出现过故障

网友T:
看了楼主的贴子,一定要回复个,我们公司用的SAMSON的,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U:
两年后仍然感谢楼主,学习了,谢谢

网友V:
谢谢 学习了 以后会常常关注

网友W(2012-12-17):
阀门定位器的调校,不需要多高的技术,但得有足够的耐性.

网友X: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阀门定位器,ABB阀门定位器,不错!

网友Y:
hen  quan mian  ye hen shi yong

网友Z(2013-03-12):
西门子ps2系列智能定位器。y1,y2输出及保位阀的工作原理哪位知道?

网友AA:
我们的阀门定位器就没上过润滑油,曾经让水给泡过,也能凑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