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A 200W伺服编码器和电机线最长可以是多少?
michael fan

楼主(2010-11-06):
MR-J3-A 200W伺服编码器和电机线最长可以是多少? 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伺服编码器老是报警,原因应该是接线太长,现在接近30m长度,有高手能解决长距离的问题吗?

网友A:
我这里用的都是在5米以内,接近30米的话,很难说会引起何种问题;就不能凑近点?

网友:
30米可以接,但是电缆会比较粗,而且接线方式也改变了。

网友B:
欧美的电机用的是旋变反馈,使用长线驱动技术,可以接到标称长度75M,实际用到100M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