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的使用年限

楼主(2010-11-06):
求:电机的使用年限是多少?

在我记忆中电机的使用年限在常温状态下是20年,超过常温减半,那位大侠能给我个明确的数据,请详细的讲明下谢谢!

网友A:
见过七几年的电机还转得很欢的

网友B:
也要看看工作环境,好多地方年限长些

网友C:
我们现在使用的电机要求使用20年。带加热和制冷。

网友D:
我在机械行业多年,见过多台交流电机服役30年以上,其中还有交流换向电机,2/4/8极电机等。但是同样的电机在建筑行业最多用十几年吧。所以说电机的使用年限主要取决于使用环境,一般10~30年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电机使用在常温状态下年限是20年那温度是多少呢?超过常温寿命减半,温升是多少?要是在过流和过热的情况下使用寿命是多少?一台电机每年或三个月进行一次检修,发现绝缘问题时,就会做保养,就能延长电机寿命,并解决环境的干扰。频繁启动的电机,经常检查或更换元器件,就能延长电机的寿命,一楼和二楼所说的太过于简单,经常搞电机维护的应该明白,电机维修是不分新旧的,通过各种手段就能实现电机寿命继续延长。当然,不包括外力。

求:希望大侠们给予明确的数据,请详细讲明一下,谢谢!

网友E:
电机设计时间是20年。说过温升多少寿命减半,都哪么说,一次过热减少一半的寿命。我觉的不太科学。现在对电机的绝缘是用漏电流来监测的。正常的按规程检修电机那是最好。目前很少有这样的单位了。我建议您电机绝缘不够烘干一下就行了,不要再侵漆了。要求高的电机,常清洗是必要的。(去掉电机内,外的油垢利于电机散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设计时间是20年。说过温升多少寿命减半,都哪么说,一次过热减少一半的寿命。我觉的不太科学。现在对电机的绝缘是用漏电流来监测的。正常的按规程检修电机那是最好。目前很少有这样的单位了。我建议您电机绝缘不够烘干一下就行了,不要再侵漆了。要求高的电机,常清洗是必要的。(去掉电机内,外的油垢利于电机散热)

普通电机7-10年。

网友G:
电机想要达到设计使用年限20年(温度25-45度,保养到位.不能发生过载及超温的情况,电压要在设计上下限内,波形也很重要......)

要是能达到以上要求用20年应该没问题.这样的环境可能只有实验室里能达到....

网友H:
对:否则将被删除 关于

见过七几年的电机还转得很欢的

内容的回复:
老古董啊 以前质量好啊

网友I:
现在很多工厂都买二手电机,不买新电机了。新电机好多不出名的品牌里面的线圈不是很好。

网友J:
电机的寿命主要是由绝缘结构决定的,虽按至少20年设计。但在实际使用中,电机实际寿命是由使用的场合.环境.人为因素等等所决定的........使用超过20年电机还在转的多多的有,仅用了几天就完完的也有的是。

网友K:
我们这超过20年的电机一大堆都在用呢。有些还是80年代的。。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L:
嫦娥一号还延期运行呢,所以只要电机绝缘可靠,电机运行正常,那么就运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