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ALDIC-W驱动器和PC机连接怎么通信

楼主(2010-11-06):
小弟现在有一台富士系列的一款驱动器FALDIC-W,想让它和PC机通信,利用调试软件修改控制器的参数来控制电机工作,我看书上说用电缆连接驱动器的CN3接口,然后通过一个信号转换器接到PC机,想问一下各位大虾,它们之间是遵循什么通信协议,如何设置通信条件,谢谢了

网友A:
自由协议。全都要手工写。有一本很厚的说明书上第13章写得非常清楚。那个转换器就是一个232转485的东西。

你说的PC机是不是只个人电脑?你想用它本身的软件调驱动器?

楼主:
嗯,是的,PC机就是我的个人电脑,这个伺服驱动器有一个调试软件的,我的笔记本上还没有232口呢,呵呵,是不是要加个什么东西?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那就买个USB转485的啦。

楼主:
对了,请问那本很厚的说明书的名字是什么?我想看看

网友B:
叫做《富士FALDIC-W用户手册》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调试参数,那么无需去看第13章RS485通讯章节,只需要去富士电机下载W系列的专用调试软件即可。

Regards

楼主:
请问FALDIC-W中编程器(CN3)的UP接口中,P5(输出),M5,TXD,*RXD,RXD,*TXD,M5,P5(输出),引脚编号依次是:12345678,这些都是什么含义,

谢谢了

网友A:
P和M不要使用。中间的四条线带星号的连在一起。没星的连在一起。然后分别接到485的正和负。(我没有分谁正谁负)不行就调过来。

楼主:
嗯,谢谢你啊,我问了一个朋友,他也是这么说的,带星的是接负,不带星的是接正,已经动起来了,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C(2011-08-04):
我怎么找不到w系列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