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一体柜里同时装PLC、触摸屏和变频器,会互相干扰么?

楼主(2010-11-06):
问.在一体柜里同时装PLC、触摸屏和变频器,会互相干扰么?

网友A:
干扰是肯定的,就看变频器会不会影响PLC和触摸屏的正常工作,如果供电不分开的话干扰应该更加厉害。

网友B:
变频器对PLC和DCS的干扰肯定会很严重。可是设置变频器的载频和使用屏蔽线来降低干扰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干扰啊,变频器380V的,220V的PLC电源是从380V变压器变成220V,触摸屏看PLC的输出电源功率大小了,不够用开关电源,如果PLC是24V的就和触摸屏一起都接开关电源

网友D:
有干扰,功率不大应该还好,大功率就不行了。要把线路分开。

网友E:
会有干扰,不过PLC通常不怕,触摸屏难说

网友F:
目前的设计都是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增加输入电抗和滤波装置。

网友G:
有是肯定有,像我们这里也同时具备这几样,不过我们这里装的有emi 滤波器,好像作用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