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接近开关及类似传感器的常开、常闭问题

楼主(2010-11-06):
接近开关及类似传感器厂家通常以常开、常闭作为主要区别特征,一般情况下:当无信号时信号线电位为高电平(DC24时信号线为+24V),当有信号时为低电平,这种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反之为?谢谢高手们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帖啊,各位大侠出招啊!

网友A:
常开以及常闭概念通常指继电器输出类型的无源开关模式。具体到实际连接上,如果继电器开关一端固定接直流24V,则常闭型设备的输出符合你的描述。

网友B:
无信号时常开反之。。。。

网友C:
接近开关分PNP,NPN型两种。PNP型无信号时高有时低。NPN型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接近开关分PNP,NPN型两种。PNP型无信号时高有时低。NPN型则相反

兄弟:PL-05N,FOTEK是NPN的,无信号时信号线高电平,有信号时低电平?怎么说来?

网友D:
原则:没有检测到到物体时,可以让输出继电器动作,那就是常闭。否则就是常开。

网友E:
接近开关分PNP,NPN型两种。PNP型无信号时高有时低。NPN型则相反 ,你用的是不是防爆?NJ5我用的很多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没这么简单,“PNP型无信号时高有时低。NPN型则相反 ”,这个应该是错的,看看《维修电工(技师、高级技师)》(机械工业出版社)145页、149页。老菜鸟的回复没错吧!但是这个太笼统了!希望各能准确全面给小弟一个回复咋样?

网友F:
当无信号时信号线电位为高电平(DC24时信号线为+24V),当有信号时为低电平,这种通常为常开,反之为常闭,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对:梦飞 关于

当无信号时信号线电位为高电平(DC24时信号线为+24V),当有信号时为低电平,这种通常为常开,反之为常闭,可以这么理解。

内容的回复:当无信号时信号线电位为高电平(DC24时信号线为+24V),当有信号时为低电平,这种通常(这个“通常”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不是这样的吗?)为常开(NPN型),反之为常闭(PNP型),请各位确定是不是这样?

网友D:
基本定义:

        在常态(不通电)的情况下处于断开状态的触点叫常开触点,处于闭合状态的叫常闭触点,在触点闭合(断开)过程中不产生运动的触点叫静触点。

延伸定义:

        在没有外界能源的驱动下,处于断开状态的触点叫常开触点,处于闭合状态的叫常闭触点。

        上面是针对无源触点的定义。对于有源触点,有所不同——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该设备能驱动下一级设备的话就是常闭,不能驱动下一级设备的话就是常开。

网友D:
现在很多的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都具有敞开和常闭两种输出。

楼主:
已经回复差不多了,还有更好的帖子吗?经验证“梦飞”的回复较为准确。

网友G(2011-01-15):
对:fuhuafeng72 关于

已经回复差不多了,还有更好的帖子吗?经验证“梦飞”的回复较为准确。

内容的回复:

个人感觉老菜鸟的有道理,好像和梦飞的回答在此问题上相反啊!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H:
有些传感器关键看你接线接哪个点,如3或4,不同的点电压信号相反

网友I:
npn还是pnp,NO还是NC,都会影响到楼主问题的最终的结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关于npn还是pnp,NO还是NC,都会影响到楼主问题的最终的结论

是的,就是目前国内的传感器输出等到底怎么规定的,这样就好选型了。

网友K(2012-01-03):
通电后,在不接近感应片的情况下,不通的为常开,通的为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