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楼主(2010-11-06):
大侠们好:

我要用InTouch和通讯设备做Modbus通讯,就是通讯设备直接通过232接到工控机上。我想问下我在InTouch里需要怎样的设置啊?谢谢!

网友A:
先安装I/O SERVERS 软件里面的MODBUS设备驱动!

楼主:
你好“饶歌”我装完设备驱动了,下一步怎么做啊  谢谢您了

网友B:
 没入门,建议到www.best-gk.com/bbs 上下载IO使用手册。

方法:1.运行MB SERIAL,设定访问名称,串口参数。

          2. 建IO点,在INTOUCH上加一IO点,如AI00001,访问名称为M1,节点空,应用程序mbserial,topic , 在1里设的主题名称

          地址: 如400001

      3. 运行INTOUCH,在INTOUCH画面上作显示点,点会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