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沈阳数控SMTCL NC100系统 Z70 绝对位置无效

楼主(2010-11-06):
沈阳数控SMTCL NC100系统 Z70 绝对位置无效,机床不能启动,如何解除故障,恳请指点解决,多谢。

网友A:
应该是绝对位置数据掉了,重新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B(2010-12-14):
将驱动器内的电池换掉,再恢复位置即可。

网友C:
不能启动时不能运行加工程序吗?回一次原点看能否消除?要是机床完全不能动就不太好办了,那样估计也不全是绝对值编码器一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