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0-11-07):
三菱PLC软件“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绝对不是安装的问题 ,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请问谁有在不重装系统的基础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网友A:
如果你不对新型的PLC型号编程的话,降低你的GX软件的版本。

如果你要对新型的PLC型号编程,那么在GX软件开启后,执行工程——启动另一个GX软件,此时在新开的GX下工作,工作时不要关闭原有的GX。

Regards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真悲剧啊,跪求方法

网友C:
是软件不兼容吧,我从空间下的几个三菱PLC程序就打不开的。

网友D:
1楼的办法,倒是值得记住。

网友E:
安装软件的时候 最好不要换安装文件夹   还有该软件无法识别中文文件夹 所以不要安装在中文文件夹下

网友F:
用你常用的软件,不了解的先问下客服。

      曾母暗沙自动化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G:
软件卸载,把注册表的内容也删除。再安装一次

网友H:
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在安装中文版时出现的,不卸载同时又安装了一个英文版的,结果两个都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