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达不到要求时,应采取什么措施进行补救?

楼主(2010-11-07):
在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中带电体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达不到要求时,应采取什么措施进行补救?对其材料有和特殊要求?

网友A:
加强绝缘隔离的措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强绝缘隔离的措施

刘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C:
在不同像带电体间及带电体对地间增加长期绝缘防护材料,客观上相当于改善绝缘介质性质、增强绝缘介质的介电常数;爬电距离不足可考虑改变放电间隙两侧带电体外廓形状,使得器外形从直线形状变为折线或反复弯曲的形状,电场空间分布函数的矢量方向导数因此曲折延伸使得电力线积分距离增大,客观上相当于延长爬电距离、降低电压梯度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大家,看几个回贴的人(凡心无痕除外)就知道问题的分量了!

网友E:
对:PistoN 关于

在不同像带电体间及带电体对地间增加长期绝缘防护材料,客观上相当于改善绝缘介质性质、增强绝缘介质的介电常数;爬电距离不足可考虑改变放电间隙良策带电体外廓形状,使得器外形从直线形状变为折线或反复弯曲的形状,电场空间分布函数的矢量方向导数因此曲折延伸使得电力线积分距离增大,客观上相当于延长爬电距离、降低电压梯度

内容的回复:
学习了

网友F:
加绝缘片……!

网友G(2011-01-03):
加强绝缘隔离措施如加绝缘隔板,

如有可能加消弧装置,看我这老式刀开关(白色部分为消弧装置)

网友G:
图片为六七十年代的柜子,目前已转业从事职工居民区配电总管(处级干部),白色消弧装置为一瓷扁平腔体,腔体内加十多片金属隔片(见图白色体上部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