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组态王模拟量

楼主(2010-11-07):
我使用的是S7-300西门子PLC,在程序监控的时候所显示的温度都对,而且输出用DB块写的,比如DB2.DBD148,到了组态王里做的变量是I/O实数,寄存器DBD,148,数据类型浮点数。然后我做了一个棒图,调取了该变量,但显示的温度不正确。请问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工程单位需要标定,就是最大最小值和实际值需要对应

楼主:
试过了,无论怎么改写,棒图所显示的数值不发生变化。

网友B:
能否直接看PLC实际地址?如果PLC地址本身就有疑问,自然组态王也不会正确显示。

网友C(2010-12-12):
什么协议?

网友D(2011-02-04):
DB2.DBD148的数据类型是REAL吗?

网友E:
DB2.DBD148的数据类型是REAL型

网友F(2011-05-31):
应该是没有链接上数据  通讯没有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