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求解

楼主(2010-11-07):
大侠们好:

我要用InTouch和通讯设备做Modbus通讯,就是通讯设备直接通过232接到工控机上。我想问下我在InTouch里需要怎样的设置啊?谢谢!

网友A:
装了MODBUS设备驱动!

然后在MODBUS设备驱动里面定义串口和主题。

然后再在INTOUCH里面的配置添加访问名,访问名自己随便取,应用程序名:MODBUS,主题名跟上面对应。

有帮助的,好好看下帮助吧!

楼主:
在这里我特别感谢 “饶歌” 谢谢您帮助,我是第一次用,谢谢您!

也特别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学习的机会和交流。

楼主:
饶歌师傅好,在InTouch里添加访问名、应用程序名、主题名之后还有个节点名该怎么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