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2期——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的讨论

楼主(2010-11-07):
本周擂台: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的讨论

要求:列举一些你所接触过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支持什么范围的频率输出范围、这些变频器在实际应用中的使用频率范围以及实际能达到的最大频率输出范围。变频器在实际应用中,能输出的最大频率范围(包括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受那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电气设计中,根据设备工艺要求(合理的要求)所需要的实际输出频率,在变频器选型、电机选型等方面要注意哪些要求(例如变频器的系列、电机转速/极数等)?在实际应用中,最高频率是最低频率的多少倍的范围内是合理的,超过这个范围能否实现,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

           当然,讨论也不局限于上述要求,欢迎进行更深层次以及更广范围的讨论。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占楼答题

使用过的变频器有富士P11S/G11S/MINI/MAGE/F1S,艾默生、汇川MD320、ABBACS510/550/800、欧姆龙、安川G7/F7等

其中用的比较熟练的就是富士P11/G11,MiNi,另外就是汇川MD320系列的

就根据富士MiNi系列的来说下吧。

网友A:
富士MiNi系列是富士电机新推出的紧凑型变频器,MiNi顾名思义就是小型,功率范围只有3.7KW(400V级)。该型号的变频器比较适合横向搬运机械和风机泵等平方转矩的电机。

该型号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可以是0.1-400HZ,需要高速运转的典型负载是离心机,该负载在运行时必须确认安装和连接无误。

最高输出频率的设置范围是25-400HZ

基本输出频率的设置范围也是25-400HZ

启动频率的范围是0.1-60HZ

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和运行频率有很大的关系,频率高则转矩小。所以设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时一定要考虑负载所需要的转矩

网友B:
好活动,强力支持

送我MP值更支持了,呵呵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B:
最近用了安德利的高频变频器,真的不错啊

设置还比较复杂哦

5HZ/5V

250HZ/48V

1330HZ/176V

比较好玩。设错了动不起来

台达VFD-B也有此功能哦

网友B:
对了,可以支持到2400HZ

网友C:
兄弟,变频器里有两支:

1、PWM变频器,脉冲宽度调制型。

VACON NXP 1900HZ ,特殊高速应用宏。广东用过,CX 3000HZ,中国没人用过。7200HZ 中国没人用过。

阳岗  到2000HZ

森兰 到2000HZ

瑞典 Foland   2000-4000HZ

PAM(脉冲幅度调制型):

富士 FR5000H2,到5KHZ,PAM,0.75-22KW,200VAC

德国 sieb&meyer  21.48,49,CNC48 控制westwind,precise等气浮主轴可达80-120万转每分钟。一般是一带四轴,CNC48是一带一。

爱德利 2000-3000HZ

网友D:
ABB  ACS800

schneider  ATV71

siemens  m430

mitsubishi   FR-E540

delta  VFD-M

台安、普传。。。。。

主要作一般应用,10HZ~60HZ。

网友E:
原来使用变频器用于高楼供水,最低频率不能太低,否则几乎是做无用功。通常最低设置在25~30Hz。最高不超过50Hz。

后来在某工厂二次加压,工厂水泵功率竟然是135kw,不知道是不是苏联的产物?变频器选择的是132KW。在最高频率设置的时候,开始设置的是50hz,很容易过流保护,后来逐步降低,直至48.5Hz后,才能稳定运行。

网友F:
关于高频率的应用,我在雕刻机上用过,一个是三垦变频器ES-0.75K,输出频率范围:0.1~400HZ,实际应用中可以运行在400HZ,电机为高速电机,另一个是久川变频器通用型3.7KW,输出频率范围:0.01~600HZ,实际应用中可以运行在400HZ,(设备未使用400HZ以上的要求,电机额定频率为400HZ),电机参数为:400HZ、380V、4KW、24000转、水冷、二极。在超出常用50HZ要求时电机主要看额定频率和转速是否达到要求,变频器选型在输出频率范围内一般考虑负载轻重,重载要加大功率段。

网友G:
前几天用了一个 Schneider的ATV302

> 三相380V-500V:0.37-7.5kW
> 过转矩能力:150%(60s),200%(2s)
> 温度适应能力:-10~+50 不降容

感觉还行,挺适合中国。输出频率可以是0-400HZ。
产品电路板加强涂层工艺

网友H:
我厂的变频器品牌比较多,ABB、西门子的较多。所用的变频器都是低压变频,主要应用到机泵上,因此其变频所输出的频率受所带负载的限制,由于机泵的频率都是50HZ,其最大输出功率也是已知的,因此变频器的调速时所输出的最大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所以大多数变频输出的频率最大是50HZ。

在使用中,由于很多装置提量,致使原先设计的机泵的负载变大,但并不是超量很多,如现在流量比设计的最大流量高3-5吨,开一台泵其流量不够,若开两台泵则浪费,因此我们的电修人员经过试验,大胆的把变频器的最高输出调为55HZ,使其流量达到要求,而变频器运行也是安全的。所以小幅度的提高变频器的频率输出是可以的。

网友I:
我们厂的变频器多数都是日的,过几天台达的变频器厂家介绍会,听听,选择台达的变频器,日本的给我下课,松下的和三菱的多,坏了就换台达的。

网友J:
用过的变频器有:

富士:G7、G9、G11

三菱:A/E 540 A/E740

SEW:MOVITRAC 31C,MOVIDRIVE

SIEMENS:mm440

AB:ARMORSTART281/284 PF40、PF700

都是简单应用,调速范围0-100HZ

网友K:
变频器接触的比较多,以前在富凌的时候,经常用到中频变频,做轴承的磨床高速电机,最高的转速有的要达到120000转,也就是2000HZ,电机额定电压一般多比较低,一般在180到380之间,如果安装这种机型的,没把电机额定电压,额定频率输入到变频器,会造成过流现象。

   比如科润变频器,他能达到3200HZ的最高频率,也是我现在在销售的,哈哈,在高速电机应用上已经很成熟,如果有炫耀的可以联系我13958633495,也可以交流下经验,欢迎来电

网友L:
变频器我们单位应用的较多

佳灵的是0-600Hz    电压220---350V

中远和春日的    0-2000Hz     350V

安川  中远   LG    的是普通0-60Hz     380V

还有无锡康狄    华特    0-600Hz

有几个牌子可能都没人知道了     上海爱建     远舟     东昱     呵呵  听说过么

解放军6049工厂的

网友M:
1、设备需要的调速范围,即变频器的频率变化范围;

2、可以适当设置变频器、电机功率,使频率下限不要过低,一般在30HZ以上为好;

3、不能长期工作在低频区,系统效率会很低,费电且电机发热散热不良!

网友N:
SIEMENS:420  440;ABB ACS510  三肯;康沃,日业;欧瑞传动

都是简单应用,调速范围0-60HZ

网友O:
     对 三相变频器来说,因输入频率通常为电网频率,则当输出频率越低时,即输出频率与电源频率的比值越低时,在一个输出周期内所包含的电压波段数越多,输出电压的谐波含量越小。输出、输入频率在不同比值下的输出电压波形,比值越小,谐波含量也越小。 在变频器中,为了减小谐波含量,降低负载转矩脉动,通常应保证f0/fI < 1/3,即f0 <16.7 Hz 。这也是变频器更适用于低频低速的应用场合的原因。
变频器的控制方法
变频器通常采用余弦交点法进行控制,即由某一代表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给定输出曲线与一余弦曲线相交,在交点处产生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改变给定输出曲线的频率和幅值,可以控制交-交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的大小。这种余弦交点法很容易用微机控制来实现,并且适用于三相-单相或三相-三相交交变频器。若用模拟电路实现,可能受到干扰和温飘影响,使输出精度受到影响。

网友P:
1、常使用小日本的G7、F7、A1000系列。用在起重机升降和运行机构上。改变输出频率从而改变电动机的运行速度;

2、输出频率最常用的是20HZ-50HZ,(重载下),50HZ-100HZ(轻载下)

3、最低输出[频率设置为5HZ,但是不唱使用。就是在JOG功能下使用的,可以作为手动纠偏使用。

网友Q:
用过西门子的 频率输出好像是5-650Hz

自己使用的范围20-100Hz。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4名:

Hoteam    haoge_188

雅各宾    成先生

jiaoanpeng jiaoanpeng

梦工厂 luan7279

三等奖(30积分)10名:

昆山中宇工控网    386191731

云锋 tclwzy

ye_w ye_w

五花马 xzs7593

老工控 张战俘

wang79057 wang79057

大头鱼 大头鱼

刘志斌 binzhiliu

jingtao 惊涛骇浪

Smile lyc19730508

网友R(2011-04-17):
我来学习,大师们都很厉害啊。

网友S(2012-02-03):
维修技术讨论群:16477750

购买配件:http://shop6524538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