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光纤链路模块故障影响CPU工作!!!在线急等!!

楼主(2010-11-07):
我负责的一个项目,主站采用的西门子416的CPU,一共有13个ET200s站,最后两个站,即14#、15#站由于通讯距离远,采用光纤+光纤链路模块组成光纤DP网,结果有一天,我的光纤让别人给挖断了,造成CPU故障,CPU内所有的变量都被初始化,造成所有设备停车。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光纤断或光纤链路模块故障后不影响CPU工作呢?

另:14#、15#站跟CPU的通讯距离大约有1100m。

网友A:
应该可以设置一个通讯中断但不停机之类的,好像在硬件里面设置,这样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B:
只要把故障OB(OB82-122)下载下去就不会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