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急急!ATV31与施耐德PLC通信接线问题

楼主(2010-11-07):
施耐德PLC一块232-485转换模块CH1,CL1,CG1,V+1,分别是代表什么?怎样与ATV31的RJ45引出来的八根线连接啊?哪位高手能告诉小弟怎样连接才能正常通信啊?RJ45这8根线分别代表什么啊?和多台ATV31的变频器通信接法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大伙都没用过的吗?或都不会怎么接?

网友A:
232-485转换模块,也就是说你的PLC支持485通通讯的,可以是4线,也可以是2线的,变频器的接口有A 和B接线头,其实你的网线只用其中4跟就可以了,如果是2线的,那么网线的1和3短接,2和6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