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关于CP341的MODBUS从站通讯

楼主(2010-11-08):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在现场需要用CP341与LABVIEW做MODBUS通讯,我是从站。我从来没做过这中和外部通讯的,现在有点不知怎么做了。CP341的驱动,硬件狗我都买完了,现在外部给我发送数据我能看到CP341的接收灯一直闪,然后发送一直不亮。请问个位大哥我这该怎么做呢?我是要传送模拟量,我把模拟量都以REAL的形式发送到CP341硬件组态的时候定义的DB块里了,请问我可以直接传送模拟量么?另外他LABVIEW是发什么信息CP341这边才能开始发送数据?或者我怎么才能做一直发送数据?

希望各位能从头帮我讲,我现在真是急的一点头绪都没有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估计你的配置可能有问题。

同时请使用modbus调试软件测试PLC程序。

网友A:
另外你的通讯线是否正确?

楼主:
对:ye_w 关于

另外你的通讯线是否正确?

内容的回复:通讯线没问题,一个正一个负。用modscan32从测试 一直是提示TIME OUT。。。。配置也是都按照西门子的那个资料上一步步来的,  就是最后说是传送呢模拟量要先传送后两位 在传送前两位,  资料上都是用的WORD形式的,当我用的是REAL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不行。。。。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帮你做做,甚至CP340都可以做MODBUS从站,不用硬件狗。

网友C:
在程序中调用一下CP341的FB7,FB8,程序中再删除,不用对这两个编程,再调用CP341的FB80,看下面的图。

341的配置不用说了吧。
能不能直接传送模拟量,也要看你的主站,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不行,你就把浮点MOVE成WORD吧。
这种调试应该先测试整形的。

网友D:
我刚刚调试好MODBUS通讯,也遇到很多问题,主要在设置上出错,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打西门子热线4008104288

楼主:
对:皓月 关于

这个我可以帮你做做,甚至CP340都可以做MODBUS从站,不用硬件狗。

内容的回复:请问 您怎么能帮我做呢?

楼主:
对:高坚 关于我刚刚调试好MODBUS通讯,也遇到很多问题,主要在设置上出错,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打西门子热线4008104288 内容的回复:我也打过几个电话了。。。可还是没解决我的问题哎。。。

楼主:
对:青青子衿 关于

在程序中调用一下CP341的FB7,FB8,程序中再删除,不用对这两个编程,再调用CP341的FB80,看下面的图。

341的配置不用说了吧。
能不能直接传送模拟量,也要看你的主站,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不行,你就把浮点MOVE成WORD吧。
这种调试应该先测试整形的。
内容的回复:嗯 这些都没问题  我也是这么一步步做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皓月 关于

这个我可以帮你做做,甚至CP340都可以做MODBUS从站,不用硬件狗。

内容的回复:请问 您怎么能帮我做呢?

mingqin.li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