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08):
电缆厂芯线生产线有一皮包皮设备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为1.5KW,频率采用外控电位器控制,工作时在固定的频率上有十几个频率的波动,换电位器还是不行,后来又换了变频器,开始好的,工作一天以后又出现频率波动的情况。与控制柜并排的还有两个独立的控制柜,装有一个三相直流驱动器(挤塑采用22KW直流电机),两台5.5KW的变频器(前.后牵引用)。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频率的波动,是否与相互干扰有关啊?有什么办法改善?

网友A(2011-09-21):
变频器工作时频率不稳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