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仿真问题

楼主(2010-11-08):
在Step7里集成了WinCC flexible.编程用WinCC仿真监控..运行系统...突然发现再点"运行系统",却没有反应了..试了下"启用仿真器运行"也没有反应..但是我换一个程序又可以...哪位高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求赐教...

网友A:
你使用PLCSIM还是实体PLC进行模拟?
使用PLCSIM的话,请首先开启PLCSIM。

网友B:
重新装下WinCC flexible,安装时需要安仿真器。

楼主:
对:yuanle 关于你使用PLCSIM还是实体PLC进行模拟?
使用PLCSIM的话,请首先开启PLCSIM。
内容的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我在程序里改动了一点点。结果编译没有通过。。。难怪运行不出来。。。多谢关注~

网友C(2011-11-02):
我的WINCC flexible的仿真器有图标,但是打不开,点击图标没反应

-+

网友D:
对:yjiqnymqj 关于

我的WINCC flexible的仿真器有图标,但是打不开,点击图标没反应

-+

没装好,重新装仿真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E(2012-11-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教 如何让编译通过

网友F:
你可以通过检查“输出”的形式,看看是否存在编译错误。当然双击误差信息软件可以直接跳转到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