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张力控制

楼主(2010-11-08):
前几天看了几款田中做的绕线机,我对其中的张力部分特别感兴趣。目前这个行内的张力都推荐主动送线式,并且已经开始往伺服方面发展。那么他们的这种主动送线的实现方式是不是这样:

由主轴带动线产生张力,拉动调节杠或角度等传动机构,从而实现张力机构中的电机的转速变化。而张力机构中电机转动也可以把漆包线从线轴拉上来,请问是不是这个过程?

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将张力机构中的电机完全改成被动式的,即电机自己不会主动的转,但可以跟随转动,并且主动提供反向并且可控的扭力来给主轴与张力机械间的线提供张力,这个“可控”是指电机可以完全被上位通过相应的量来控制(包括PID)。

那么这么做的话,会出现二个问题:

1、主轴提速很快,从动电机会不会有惯性的问题;

2、张力机构和漆包线轴之间的线拉上来的动力是来源于主轴,这个是不是符合工艺。

我是搞控制的,在机器上看的不是太明白,但有些东西问了厂家是不会回答的,:》。

绕线机应属于机床吧,希望没分错类。小弟这个帐号多了60分,全用来学习了,欢迎各位赐教!

同去+5分

网友A:
1、主轴提速很快,从动电机会有惯性的问题;但可以增加惯性储存装置来处理主轴与从动电机的配合的惯性问题。

张力机构和漆包线轴之间的线拉上来的动力是来源于主轴,符合工艺。

楼主:
可能是我不太了解,如果是是从动的话,张力机械和漆包线轴这间的线肯定是由主轴的动力提上来的,张力只是从动而已。

如果采用主动的话,我觉得应是张力机构提上来的,但他们的技术人员说的也是由主轴动力提上来的,感觉不太理解。

另外,“惯性储存装置”?,我在网上查了下,没查到,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主动送线和从动跟随,前者是市场广范接受的,从大量的机器看,无论是步进还是伺服,基本都是。可我总感觉如果从动的话,只要惯性问题能解决,那么对张力的适应性上会比较强。

我相信行业的高手应能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利用伺服的从动和主动比还会有什么缺点?

楼主:
补充一下,从动的话,主轴与张力机构之间的张力不会随着速度而变,我明显的感觉现有的绕线机的张力机构是速度控制。

感谢您的回答,有空多聊聊。

希望行内各位高手提点。

网友B(2011-01-09):
这种张力控制我也见过,不过是德国的技术,有电机反向转动产生张力,不过原理没有摸索清楚,不过有兴趣的话可以讨论一下,15068263152张

网友C:
线径很细的话不能“反转”张力,因为考虑惯性影响。

应该主动放卷+张力臂,张力臂用气动或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