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直流电源型PLC的接线

楼主(2010-11-08):
我查了很多手册,一直没查到信捷的PLC接线,PLC的型号是XC3-24RT--C      ,请问电源怎样接线?说明书多少页?多谢了!

信捷的手册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A:
电源一般接220或者24 还能很复杂?

网友B:
电源接24V+ 24V- ,下端的24V 0V不接 那是24V输出端。

楼主:
谢谢!梦想的翅膀 ,我就是这样接的,凭经验而已!手册为什么不注明呢!?

网友C(2012-04-16):
XC3-24RT--C    “-C”DC24V+-10%的意思,其实在信捷手册硬件篇的page47,上写有接线图,楼主可以在信捷的官网下载中心的手册下载到。

网友D:
如果回复不加上最后一句 楼主会更加可爱的

网友E:
直接将DC24V的正端接PLC上端子排的24V端子上,将DC24V的0V接PLC下端子排的0v端子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