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变频器中的偏压调整问题

楼主(2010-11-08):
B型变频器的偏压调整是根据最高限频率来进行百分比来调整的。

如,变频器的高限是60HZ,那偏压设置为10%,那就是54HZ。

当设置频率为50那么就显示为44HZ。

那能不能根据现有的设置频率来进行百分比的调整呢?

比如同样是10%的偏压,当设置频率为50HZ,那显示为45HZ

设置40HZ就显示36HZ。

能这样做吗?或者需要加上点什么辅助器件吗?

请各位高手指点。

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看了好几遍  沒太看懂

网友B:
具体还是去问下台达售后好了。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C:
还是问一下厂家比较可靠

网友D:
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更换即可!需要台达变频器原装的电流传感器全系列都有!有意者请拔打15957591118吴先生联系!非诚勿扰!

网友E:
大多数变频器有这个功能,我没注意台达有没有。还是打电话问吧。

网友F:
应该行的,你用的是AVI输入吧,把04菜单中的AVI几项设置看看

网友G(2010-12-16):
完全可以的,4楼的你太厉害了吧,这样的问题你也敢叫人家换电流互感器,佩服呀!怪会推销的!

网友H:
你这是啥意思哦  我都看不懂

网友H:
觉得你是说的显示问题吧  那你仔细看说明书 调下参数就能改变显示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