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C7602K和欧姆龙CP1H型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08):
使用的是串口通信     PLC那边通讯参数什么的具体怎么设置呢?  我一直连不上   哪位大哥帮个忙。。小弟刚开始学的。。。。

网友A:
正常的话PLC不需要设置

触摸屏设置好参数 连线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

网友B:
建议楼主致电昆仑的技术支持400-610-7062,很强大!

网友C(2010-12-28):
在安装的软件MCGSE中的帮助文档中有  具体可以这样查找  打开MCGSE文件夹, 打开其中的 Program   再打开  Drivers 一次打开 PLC   --欧姆龙  {  D:\MCGSE\Program\Drivers\PLC\欧姆龙}   打开里面的帮助文档就能找到需要的了,其他的驱动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