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隔离变压器与控制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10-11-08):
有的变压器叫:隔离变压器,有的叫:控制变压器;请问:1、这两种变压器的区别?2、各适用哪种场合?

网友A:
也许两者之间就是一样的。

控制变压器往往输出端有好几档电压;

隔离变压器是不是指在没有N线的情况下,通过变压器引出一根零线?

网友B:
控制变压器往往输出端有好几档电压;

隔离变压器是不是指在没有N线的情况下,通过变压器引出一根零线?

精确,经典!

网友C:
这两种变压器的区别?

1、隔离变压器,作用就是电气隔离作用;

2、就是1次、2次电路不通,相互独立;

3、比如说一次是接地系统,你站在地上不敢摸火线;

4、比如说二次就不是接地系统,你站在地上可以摸任何一根电源线,当然不是同时摸两根电源线;

网友C:
5、控制变压器,作用首先是变压,其次是为控制电路需要的电压而设置,当然是用在控制电路;

网友C:
6、如果既需要隔离,又需要变压,那也是隔离变压器的应有的作用!

7、如果控制电路为了安全,也需要隔离,那控制变压器也可以加强绝缘,使一、二同时有电气隔离的作用!

网友A:
听刘老师这样一说,控制变压器一次与二次之间也有可能不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制变压器一次与二次之间也有可能不隔离。

1、双绕组变压器,一、二次都是电气不通的,也就是隔离的;

2、例如控制变压器,一、二次都是电气不通的,也就是隔离的,但是没有加强绝缘的结构,不具备隔离变压器使用的安全要求,所以不能作为隔离变压器用;

3、这是一种规定、标准的要求!

网友C:
4、举例说,非隔离变压器的一、二次的泄漏电流可能很大,耐压强度较低等。

网友D:
输出的是标准电压,例如12、24、36、48、110、127、220、380V,较经常叫做控制变压器。当然为控制电路而设的变压器也习惯叫做控制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更多因为其目的是为了隔离,而称为隔离变压器

在很多场合下,两者没有明显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