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带引风机,速度上不去

楼主(2010-11-08):
一台全新ACS510系列37KW变频器,带一台37KW的引风机。变频器设置成外部启动和停止,在变频器面板上设置给定速度。

通电运行时,发现变频加速到25HZ左右,速度就再也上不去了。然后,查看变频器上的电机电流值,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七十多个安培了。

对电机的情况有点怀疑,于是,用摇表检查了电机相间绝缘,导线的线间绝缘,都没有问题。

于是,我们卸下风机连轴器,让变频带电机空载运行。这时候,变频器又运行正常。现在只剩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负载,要么是变频器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但是我们用的都是默认参数。

负载端用星三角工频启动的时候,运行正常。电流稍微有点偏大。我们一时,拿不出解决方案。

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提点宝贵意见。

网友A:
1、通常,(其他品牌)变频默认的加速时间是10S,这对于37KW风机来说,小了一点,至少需要30S,甚至更高。

2、变频器上的电机电流值,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七十多个安培了。这个电流是持续电流,还是启动电流?变频的启动电流可以在150%的额定值, 维持1分钟。

3、星三角工频启动的时候,运行正常,电流稍微有点偏大。大多少?是70A,还是80A?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回复!

我们这台变频的加速时间是30s。当加速到25HZ的时候,电流持续在72~73A左右波动。电机空栽的时候,加速到50HZ的时候电流才21A。

观察启动电流的情况是这样的。先是加速过程中电流加大到110A了,然后电流开始回落,最后稳定在73A。此时,切换过来的时候,电机频率才24HZ。

请教,用ABB默认的曲线来启动这样的引风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稳定在73A,此时,切换过来的时候,电机频率才24HZ。

为什么要切换?加速过程中电流加大到110A了,这个110A不就是变频吗?降到73A还是变频?那切换到什么状态?

工频运行正常,电流稍微有点偏大。大多少?是70A,还是80A?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都是外部负载造成,因为你空载时,变频器运行是正常的。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们这个变频,不是用的助手型面板。所以,看电流和看频率要相互切换面板来看。我指的切换就是这个。电流加到110A和降到73A,都是在变频状态。只是当电流稳定在73A左右的时候,频率只有24HZ。看起来变频器还在提速,只是,好象为了稳定这个额定电流,不至于跳保护,而牺牲了速度。

网友C:
100%负荷问题,我们这见过几次了,但是用开关启动很正常,一用变频就调不上去。

网友D:
你那只有这一台变频器么?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把负载倒一下试试!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一般都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E:
用标准宏实验看看。

不要采用风机水泵宏。

网友F(2011-02-03):
加速曲线和时间调整一下

网友G: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把解决的方式告诉大家

网友H:
哈哈  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 风机的叶轮装反了 和正常工作的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I(2019-09-03):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都是外部负载造成,因为你空载时,变频器运行是正常的。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具体能确定是什么情况引起这种现象的吗?负载还是电机方面?解决方法指导下!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无论变频器调试,都会偶尔出现风机转速上不去,电机慢慢超过了额定,接着就是过电流保护了。启动十次会有4-5次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很顺利上去了,要么卡在15-20几赫兹上不去电流过大报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00%负荷问题,我们这见过几次了,但是用开关启动很正常,一用变频就调不上去。

具体能确定是什么情况引起这种现象的吗?负载还是电机方面?解决方法指导下!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无论变频器调试,都会偶尔出现风机转速上不去,电机慢慢超过了额定,接着就是过电流保护了。启动十次会有4-5次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很顺利上去了,要么卡在15-20几赫兹上不去电流过大报警。

网友J:
总之挺厉害的

网友K:
你好你把电机换一个变频电机试下会不会好点,你目前描述的情况的看,我也觉的是负载的问题,感觉就是一但频率上去了后就会丢转。

网友L(2019-11-01):
ABB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是很准的,如果电流显示70A左右,应该是负载过大。建议更换45Kw变频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