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上下载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08):
用USB转RS232线连接B05s100触摸屏时,下载正常,读取韧体版本正常,但是上载偶尔能成功。用电脑串口则都能正常进行。用USB转RS232线连接台达A系列触摸屏时上下载都正常,不知为何B系列触摸屏会这样?

网友A:
不是屏的问题,是你USB-232线的问题。

网友B:
这是使用了新的USB驱动的原因。可以到系统菜单---system setting---MISC中的USB COMMMODE后面的数字切换一下。

网友C:
B07S415的系统菜单找不到USB COMMMODE呀?怎么回事?

网友D:
那是因为人机中韧体版本比较低,不过也没有关系了,可以直接下载。只是有这个模式修改,可以很容易的只是win7以及vista

网友E(2011-04-11):
我用的也是台达的DOP-05S100触摸屏,但是买的线只是能接人机的com2端口,但是人机系统里的下载页面只提供PC-com1的下载方式,真是头大啊

网友E:
小弟是菜鸟,希望问题不要觉得可笑

网友F(2018-05-12):
谢谢资料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