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台达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台达仿真的问题:、

    编译好后,点击仿真器,然后是点击线上模式吗???为什么我点击了出现“程序对比不付,无法下载”的问题啊  请教各位高手了  谢谢了

网友A:
点仿真后要下载程序啊,然后再点击线上模式

楼主:
下载到哪? 我点击“是”下载了啊 可下面怎么不对了 请教啊

网友B:
学习了!在等。建议多交流!

网友C:
先下载PC=>PLC程序   在用 线上模式    必须有PLC才能仿真  不过我用过 仿真一会我的电脑就蓝屏了 不知道大家用台达的有同感吗  可能是我用的不是原装台达通讯线的事,不知道

楼主:
谢谢大家了 ,记得用西门子的 直接用仿真软件就可以了  台达的 怎么没仿真软件啊 郁闷

网友D:
台达的有仿真软件的。你把仿真软件打开 然后编译    然后下载,会提示你是否执行动作。点击确定就可以了!然后点击梯形图监控开始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

网友E:
仿真时,在WPLSoft 2.12中,点击仿真器后,再点“侦错模式”,再点“执行”;

具体操作,见其使用说明;其使用说明,在帮助里,可见我这个帖子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