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为什么老是跳电??

楼主(2010-11-08):
手里一台MM440的变频器是用在大型走行设备上的,在走行加速时变频器一切正常,就是在减挡的时候出现变频器停止工作,需要复位才能继续运行,此故障出现的次数也不算频繁,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在你出现故障时变频器上有什么显示吗?

网友B(2015-04-21):
电压暂降(也就是俗称的跳电,晃电,外网闪断)因其每次发生时降落的幅度(90% - 0%)大小和持续时间(10ms - 500 ms)不同从而造成不同的影响,包括直接产品损失和间接产能损失。

关于电压暂降的监测和治理,我们推荐在线监测和免维护治理方案,欢迎来电沟通 021-62876199转8004 或18621309503   上海捷实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2015-06-03):
BOP面板 报A503 ? 能不能分享下故障 我也找人分享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