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cy Machine Edition编程中的变量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0-11-08):
小弟正在研究GE PLC, 用的软件是GE的Proficy Machine Edition,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在project中的“hardware Configuartion”中,我看到的AI总共有30个,地址是从%AI0001 ~~~~%AI0030

但是在“variable list”中,AI的变量不止30个,地址从 %AI0001~~~~%AI0045,这样好像不对啊

请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A:
PLC类型?Hardware中设置值???

楼主:
是的,target是PLC,它有几个AI模块,总共30个口。

网友B: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变量里的AI是自己加上的,多出的部分没有硬件配置,也就用不上。

还有一种情况是GENIUS网的IO,你看有没有G网。

从你的AI数量上看,应该是VERSAMAX系列吧,如果是这样,就是第一种情况。

楼主:
对:青青子衿 关于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变量里的AI是自己加上的,多出的部分没有硬件配置,也就用不上。

还有一种情况是GENIUS网的IO,你看有没有G网。

从你的AI数量上看,应该是VERSAMAX系列吧,如果是这样,就是第一种情况。

兄台,多谢答复啊

对的,我用的是versamas系列的,

我确定硬件里支持的AI只有30个地址,即从%AI00001~30,

那多出的变量有什么作用呢,它的值能存储在哪里呢,会不会对程序产生不好的影响呢

另外,Discrete  input的数量和硬件也匹配不起来,我看了CPU可支持的Discrete IO的数量,会不会多出来的变量的值是存储在CPU上?

请兄台不吝指教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versamax的CPU上是没有IO点的,如果是E05的CPU,以太网占用80个%I的地址做状态值用。

如果是其它情况,多出来的地址就没用了。

楼主:
对:青青子衿 关于

versamax的CPU上是没有IO点的,如果是E05的CPU,以太网占用80个%I的地址做状态值用。

如果是其它情况,多出来的地址就没用了。

多谢啊,好像总结下来就是多出来的变量时没有用的

我再研究研究吧。

多谢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C(2019-08-2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网友B 关于 versamax的CP...

你好,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3i系列的 E05的CPU 可以连接 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error 8097  no user memory is AvAilAble to Allocate,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