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E6报警问题~

楼主(2010-11-08):
请教三菱伺服E6报警问题~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菱伺服控制器,一上电就出现AL E6报警,查说明书是紧急停止断开,但是我们没有设置紧急停止按钮,而且我们照书上说的,查了EMG和SG两端之间并没有断开。但是报警仍不能解除,请问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E6报警?谢谢大家

网友A:
伺服没有ON状态,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菱MR-E-AG伺服控制器,一上电就出现AL E6报警,查说明书是紧急停止断开,但是我们没有设置紧急停止按钮,而且我们照书上说的,查了EMG和SG两端之间并没有断开。但是报警仍不能解除,请问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E6报警?控制电源我用的的是外部DC24V电源,+24V接1#脚VIN,0V接13号脚SG,8#脚MEG和SG短接,根据lgy698
老师的建议我把41#参数都设置为不需用外部配线自动切换为ON,还是一上电就出现AL E6报警,请老师们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B:
你的内部电源输出和com端没连接,还是在cn1b里面,也就是cn1b的3脚和13脚。连接后问题应该能解决。

楼主:
三菱MR--E--AG只有一个CN1啊.没有CN1A和CN1B.我不知道内部电源和COM如何连接.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答.故障我已解决了.

网友C(2011-03-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MR-E-10A驱动器,同样也是出现AL.E6报警,但检查过EMG与SG之间没有断开,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楼主能够解答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D(2011-08-13):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请细说一下好么?

网友E:
e的需要接24v电源

网友F:
各位:这里是台达伺服的论坛,此问题麻烦请到三菱论坛讨论,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答.故障我已解决了.

  祝贺你呀,是怎么解决的呢,能分享一下你的成果吗?

网友H(2011-12-10):
当不外接电源的时候CN1B插头的3和13要接在一起/

网友I:
紧急停止线没焊,焊好后还要和负号线连接起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E系列的要外接24V电源

网友J:
ENG跟SG接起来了,但没有24V电源相当于没接

网友K(2012-01-30):
如果是MR-J2S的可以用内部电源,MR-J3的只能外接24V电源

网友L(2012-03-19):
我的J2S-B一直出现E7报警代码,怎么解决啊?

网友M(2016-09-16):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答.故障我已解决了.

您好。我也出现同一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N(2017-09-04):
引用 网友E:
e的需要接24v电源

是不是EMG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