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与台达温控表通讯求助

楼主(2010-11-08):
现在要做K120与台达DTA温控表的MODBUS通讯,因为不太熟悉这方面的东西,做了好几天都没通讯上,现在写了个简单的程序要读温控表的目前的温度,但是通讯不上,两者的参数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所以求助一下大家,下面是台达温控表的通讯参数,K120S的程序,及PLC485通讯的参数:

网友A:
您能知道温控表发送接收的格式吗?不行就用自定义

楼主:
第一张图就是温控表的通讯协议呀,Modbus,ascii,就是不知怎么写程序

楼主:
有对这方面熟悉的吗

网友B:
粗略的看了一下,H4700改H4699吧,你试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一会试一下有结果了,公布出来。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还是通讯不上,接收不到数据。监控的画面如下:

网友B:
MODBUS 后面应该是D0000不是D0001啊。你在试一下,监控一下。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有结果了再公布出来,还有比较熟悉的高手吗

网友C:
数据的高低字节要颠倒一下。比如第一句应该是MOV  H0301 D0000

楼主:
按照上面的解答更改程序后还是不能通讯,监控画面如下:

楼主:
说明一下,温控表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用台达的温控表监控软件,连接没什么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K120S的站号设置为1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天还是不行,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功力真是太差了

网友D:
不同品牌的 通讯都比较麻烦 慢慢研究吧 呵呵

网友D:
站号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C:
我记错了。不用颠倒高低字节。按照你最初的程序即可。只是把MODBUS 改为MODCOM。MODCOM指令中的通讯口选1。

因为MODBUS指令通讯口固定为0,即编程口的4,7脚232通讯。你用RS485口,是通讯口1,所以必须 用MODCOM指令。

楼主:
robotH:你好!不好意思,这次真的麻烦你了,我按照你的说法改了一下程序,但是还是不行。监控画面如下,我现在把温控表的设置参数再说一下,你能帮我详细分析一下原因吗?温控表:使用MODBUS(ASCII)通讯协议,波特率:9600,站号:1,数据位:7,偶校验,停止位:1。 功能码:03H读出寄存器内容(最多三个字)。06H写入一个WORD至寄存器。这是台达温控表的参数。PLC的参数就是上面的图设置的一样。PLC的485通讯品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挂文本可以通讯上。问题可能就出在设置或程序上。

网友B:
MK120S基本单元的地址是从0开始的,Modicon产品数据的地址是从1开始的。因此MK120S的地址n与Modicon产品地址n+1相对应,这就意味着Modicon产品的输出触点1(0001)和以通讯地址0开始一样。Modicon产品的输出触点1(0001)以MK120S的通讯地址0作为开始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把H4700改成h4699吧?这个也试过了一样不行,还是把H0103改成H0003?这个01是温控表的地址,在温控表中设置的也是1,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我也试过了,确实不行。LS的东西做做开关量控制控制,简单的模拟量还可以的,其它的就不要指望它了。你看这个版块的版主都没有了。越来越不行了。

楼主:
是呀,工控网开这个专栏,可是厂家都没人来解答问题,真是郁闷了

网友C:
把F0090换成F0092试试。

楼主:
robotH:谢谢你一直关心这个问题,刚才把它搞好了,这是地址设置的问题,两者不能设置成同一个地址,比如温控表是1的话,那么PLC就不能设置成1,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下图是我把PLC的地址设置的0的监控结果,不知这个PLC怎么还有这种规定

网友B:
写入温度会搞吗?自动调谐会搞吗?

楼主:
楼上的你好!因为刚搞到能读数据,所以还没做出写数据和其它方面的,你有这方面的案例吗?不知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B:
没有啊,我试了一下不行。还有它自己的PID加自整定也试了一下,PID的参数是能整定出来,可加热输出不正常。这方面的样例资料真的看不到,有好多工控人说它自己带的PID是不能做的,棒子骗人的(RTD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