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XROTH伺服的三环增益

楼主(2010-11-08):
我想请教一下,REXROTH伺服放大器的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参数用户可以调整吗?

如果可以调整,这三个组参数又分别是哪些?

网友A:
用户一般是允许调整的,但参数多了,你指的哪个啊?你想要达到什么调整效果啊?

楼主:
我们用的是德国BEOHRINGER公司的车床,全闭环控制。

现在丝杆磨损了,导致加工节拍变长。新丝杆正在采购中,最少需要半年才能回来。

因为不能屏蔽光栅尺,现在想将位置环的增益降下来一点,保证节拍。

网友B:
和增益有关系吗? 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呢。

网友C:
位置环的增益是s104

网友A:
位置环的增益是s104 ,可以降低增益以免丝杠再次严重磨损,但是不知道这样做能否满足设备生产工艺的要求?还有,防止机械磨损其实可以考虑降低工作速度的,不是单独降低增益就结了

楼主:
to PistoN

降低速度当然好,但是节拍就下来。改增益,我们也很无奈……35W的设计产能做到了50W,明年更猛,55W。
在国内,当产品卖疯了的时候,设备就不重要了。

目前机床是用来粗加工,都是单轴走直线。改位置环增益影响甚微。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 PistoN

降低速度当然好,但是节拍就下来。改增益,我们也很无奈……35W的设计产能做到了50W,明年更猛,55W。
在国内,当产品卖疯了的时候,设备就不重要了。

目前机床是用来粗加工,都是单轴走直线。改位置环增益影响甚微。

那就不能设备改造一下?就算是吧伺服电机从35w增加到100w也不算大的改造,很好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