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轴准停为什么停不下来

楼主(2010-11-09):
这套系统是fagor8035, 主轴在换刀时停不下来,主轴准停的换刀回零是靠传感器(接近开关)控制的。接触CNC的时间不长,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要检查一下在准备的时候,主轴速度有没有达到准停速度、接近开关有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你要检查一下在准备的时候,主轴速度有没有达到准停速度、接近开关有没有正常工作。”我现在没有在现场,我是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引起次故障,好有所准备,去了现场不抓瞎。

网友B:
主轴准停功能要依据主轴参数的设置实现,参数要在出厂前调试时设定好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主轴准停功能要依据主轴参数的设置实现,参数要在出厂前调试时设定好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知道了,可问题是现在出了故障了。

网友B:
那就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就是了。楼主说的“主轴在换刀时停不下来”是具体什么情况?一直低速转不停还是高速?转过准停点一直连续转动过程中,是否有接近开关感应信号输入到PLC内部逻辑?你的主轴位置反馈是独立的外部主轴位置传感器(是否还是用的编码器?)还是利用主轴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需要说得更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那就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就是了。楼主说的“主轴在换刀时停不下来”是具体什么情况?一直低速转不停还是高速?转过准停点一直连续转动过程中,是否有接近开关感应信号输入到PLC内部逻辑?你的主轴位置反馈是独立的外部主轴位置传感器(是否还是用的编码器?)还是利用主轴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需要说得更详细些

是一直低速转,准停靠的就是一个在主轴的接近开关,没有另加编码器,所以他的定位不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那就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就是了。楼主说的“主轴在换刀时停不下来”是具体什么情况?一直低速转不停还是高速?转过准停点一直连续转动过程中,是否有接近开关感应信号输入到PLC内部逻辑?你的主轴位置反馈是独立的外部主轴位置传感器(是否还是用的编码器?)还是利用主轴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需要说得更详细些

因为我没在现场所以我也不知道接近开关给没给系统信号,还有就是以为主轴传动比的原因,并没有利用主轴自带的编码器。

网友B:
主轴位置反馈用的是主轴电机后面同轴连接的编码器还是另外为主轴配置的编码器?如果是后者,需要检查这个编码器是否正常,另外这个编码器如果在出厂调试后有被人拆装过,那先前的某些主轴参数很可能不再适用,需重新设置

网友C:
应该是编码器Z相没信号输出。

网友D(2011-06-09):
1 里面离合的问题 调节下螺丝就可以了
2 机壳外面有个刹车调节螺丝 调节下
1和2要相互配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