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与触摸屏软件的区别?

楼主(2010-11-09):
触摸屏包含HMI硬件和相应的专用画面组态软件,一般情况下,不同厂家的HMI硬件使用不同的画面组态软件,连接的主要设备种类是PLC。而组态软件是运行于PC硬件平台、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一个通用工具软件产品,和PC机或工控机一起也可以组成HMI产品;通用的组态软件支持的设备种类非常多,如各种PLC、PC板卡、仪表、变频器、模块等设备,而且由于PC的硬件平台性能强大(主要反应在在速度和存储容量上),通用组态软件的功能也强很多,适用于大型的监控系统中。

网友A:
个人感觉触摸屏有个优点就是掉电也没太大的影响,而组态软件系统与计算机的关系较紧,可不能随意掉电的。

网友B:
各有各的优点,具体还是要看实际的要求

网友C:
运行的环境不一样,现在有一些厂家都把两者整合在一块了。

网友D:
组态软件功能强些,画面效果好;

触摸屏通讯速度更快些;

各有优势;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E:
运行平台不一样

功能复杂程度不一样

但是与人交互的道理是相通的

网友F:
lz说的对,都是一样的东西。放电脑上了叫组态,放触摸屏里叫触摸屏软件

网友G:
        威纶触摸屏组态软件 EasyBuilder MT8000(简称 EB8000)是台湾威纶科技公司开发的新一代人机界面软件,适用于本公司威纶MT8000威纶MT6000系列所有型号的产品。相对于以往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支持65536 色显示
2、支持windows 平台所有矢量字体
3、支持BMP,JPG,GIF等格式的图片
4、兼容EB500的画面程序,无需重新编程,轻松实现产品升级
5、支持USB 设备,譬如 U盘、USB鼠标、USB键盘、USB打印机等
6、支持历史数据、故障报警等,可以保存到 U 盘或者 SD 卡里面,并且可转换为 Excel 可以打开的文件
7、支持U盘、USB线和以太网等不同方式对 HMI 画面程序进行上下载
8、支持配方功能,并且可以使用U盘等来保存和更新配方,容量更大
9、支持三组串口同时连接不同协议的设备,应用更加灵活方便
10、支持自定义启动Logo的功能,且支持“垂直”安装的模式
11、支持市场上绝大多数的 PLC 和控制器、伺服、变频器、温控表等,我们也可以为您特殊的控制器开发驱动程序
12、支持离线模拟和在线模拟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程序的调试
13、强大的宏指令功能,除了常用的四则运算、逻辑判断等功能外,还可以进行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开平方、开三次方等运行,同时,还可以编写通讯程序,与非标准协议的设备实现通讯连接
14、强大的以太网通讯功能,除了可以与带以太网口的 PLC 等控制器通讯外,还可以实现 HMI之间的联网,通过Internet或者局域网对HMI和与HMI连接的PLC等上下载程序,维护更加便利
15、支持VNC(虚拟网络计算机)功能。只要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在 IE浏览器里面输入需要的 IP地址和密码,即可监视现场的 HMI 和机器的运行情况
16、支持视频播放功能(MT8000X系列机器支持此功能) 。只要您录入需要的视频文件并在 HMI 上来播放,让操作人员能够轻松的学会机器的操作
EB8000 软件沿用了“易学易用、功能强大”的特点,客户在掌握之前产品的基础上,很容易的学会如何使用 EB8000 软件。在介绍 EB8000 软件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 EB8000 软件提供的各元件的功能,稍后的章节我们将详细的介绍各元件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H:
      纵横科技的组态软件HMIBuider是由北京纵横科技自主研发的工业组态软件,采用模块化制作,简单易用,通用版本,嵌入式版本可以互相通用,具有以下特点:

1. 分布式的体系结构,可将网络中的节点设置为后台机、存盘服务器、告警服务器等,实现负荷分担。

2. 支持双网、双机、双通道的冗余热备份,为系统的安全运行提供最大的保障。

3. 可作为网关,支持对外的数据接口,可进行数据转发。

4. 强大的网络功能。在一台上对数据库、报表模板、图形的修改会自动更新到网上的其它节点,实现协同工作。在任意时刻,所有节点的信息(实时告警、实时数据、控制操作信息等)能保持一致,在任意节点上都可查看曲线、报表、告警等信息。

5. 强大的绘图工具。完全的矢量绘图,在缩放时不会失真。支持图元的移动、伸缩、旋转,具有丰富的数据表现形式,能够完成各种动画,实现逼真的效果。支持鼠标动作,实现与用户的交互。

6. 100%的数据完整性,包括各种告警信息、数据的存储,并提供多种手段予以查询。

7. 监督控制和数据采集。对每个通道的收发数据进行监视,方便用户对系统进行调试。

8. 提供了自定义报表功能,能够按照用户的要求制作出任意格式的报表。并且报表还可以支持7种统计图表。

9. 方便的数据配置,实现表单式的数据配置功能。

10. 分级授权的用户机制,拥有不同权限的用户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例如控制操作、修改报表、修改画面、创建用户等。

11. 强大的内嵌脚本语言,易于掌握,可以实现各种复杂的控制算法和计算功能。并且提供出色的脚本语言调试工具,具有单步跟踪和变量查看功能,帮助定位错误、快速开发。

12. 适用于各种规模的MMI和SCADA解决方案。

       HMIBuilder系统是一种模块化的设计,各个模块相互配合,完成画面组态、I/O组态等工作。它建立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包括实时数据库和普通数据库两部分。普通数据库完成组态信息保存、历史数据保存等工作,与普通的商用数据库完成的工作基本类似。实时数据库是为了处理实时数据而建立的。一方面,SCADA访问I/O设备,将点的信息提取上来,另一方面,需要实时数据的模块,也从实时数据库中取出数据进行处理。